[emWin] 使用emwin显示实时显示摄像头,在回调函数定时器消息内绘制能正常显示,在重绘消息内没有显示

楼主(2025-01-09):
各位大佬请教一下,我使用V7-576_emWin摄像头实验移植过来,当在WM_TIMER消息内刷摄像头能正常在屏幕上但是文本显示不了,当在WM_PAINT消息内进行绘画时屏幕无显示把申请到保存到sd卡内查看图像是正常的

使用定时器消息刷新

使用重绘消息刷新屏幕无显示保存的内存到电脑上查看有显示

楼主:
#define Debug  0    //1使用定时器刷新 0重绘刷新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    static  WM_HTIMER hTimerCAMERA;
        WM_HWIN          hItem;
        char s[30];
        static int i=0;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/* 接收到摄像头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case MSG_CAMERA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if Debu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imerCAMERA = WM_CreateTimer(pMsg->hWin, ID_TimerCAMERA, 2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hWinCame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    #if Debu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删除定时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leteTimer(hTimerCAME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操作窗口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lectWindow(hWinCame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MEMDEV_Select(hMemCame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ache Clean和无效化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绘制到多缓冲里面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ULTIBUF_Beg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Camera, CAMERA_X, CAMERA_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ULTIBUF_End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(GUI_ID_USER + 0xAD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s, "IR:aaaaaaaaaa%d",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s);
            GUI_Exec();
            camera_flag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Cam.CaptureOk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#if  !Debu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Came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绘制到多缓冲里面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DrawBitmap(&bmCamera, CAMERA_X, CAMERA_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(GUI_ID_USER + 0xAD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s, "IR:bbbbbbbb %d",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ULTIBUF_Beg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Camera, CAMERA_X, CAMERA_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ULTIBUF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mera_flag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Cam.CaptureO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NDOW_SetBkColor(hItem, GUI_MAKE_COLOR(0x00f3f3e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(GUI_ID_USER + 0xAD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dengxian2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GUI_BLAC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Humiduty:")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定时器刷新屏幕显示

定时器刷新屏幕显示

重绘刷新内存保存读取出来

重绘刷新内存保存读取出来

重绘屏幕显示

重绘屏幕显示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10 个金币

就在WM_TIMER里面绘制就行,如果先注释掉摄像头相关代码,仅在这个里面添加文本TEXT,可以正常绘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在WM_TIMER里面绘制就行,如果先注释掉摄像头相关代码,仅在这个里面添加文本TEXT,可以正常绘制吧

是有显示的

网友A:
1、你的这个里面处理,WM_SelectWindow进去后,绘制完,没有重新WM_SelectWindow出来吗
2、还有就是GUI_Exec();不要在这里调用。

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    #if Debu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删除定时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leteTimer(hTimerCAME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操作窗口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lectWindow(hWinCame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MEMDEV_Select(hMemCame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ache Clean和无效化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绘制到多缓冲里面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ULTIBUF_Beg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Camera, CAMERA_X, CAMERA_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ULTIBUF_End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(GUI_ID_USER + 0xAD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s, "IR:aaaaaaaaaa%d",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s);
            GUI_Exec();
            camera_flag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Cam.CaptureOk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你的这个里面处理,WM_SelectWindow进去后,绘制完,没有重新WM_SelectWindow出来吗
2、还有就是GUI_Ex ...

感谢硬汉大佬指出问题,重新学习内存设备章节发现有细节没有注意到 修改代码后把文本写到内存后达到了效果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    #if Debug
                  WM_DeleteTimer(hTimerCAMERA);

        /* 选择操作窗口 */
        WM_SelectWindow(hWinCamera);
        /* Cache Clean和无效化 */
      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
        GUI_MULTIBUF_Begin(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Camera);
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(GUI_ID_USER + 0xAD));
        sprintf(s, "IR:aaaaaaaaaa%d", i);
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s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s, 10, 150); // 绘制文本到内存设备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
        /* 绘制到多缓冲里面 */
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Camera, CAMERA_X, CAMERA_Y);
        GUI_MULTIBUF_End();

                g_tCam.CaptureO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你的这个里面处理,WM_SelectWindow进去后,绘制完,没有重新WM_SelectWindow出来吗
2、还有就是GUI_Ex ...

修改后内存保存显示

内存显示

内存显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硬汉大佬指出问题,重新学习内存设备章节发现有细节没有注意到 修改代码后把文本写到内存后达到了效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