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32可以刷固件,通过HCI控制蓝牙,当成一个蓝牙的Controller芯片

楼主(2025-01-09):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只看标题,没看这篇文章。我觉得可以用uart走H4协议实现。

网友:
ESP32烧录固件,然后使用串口模块,通过带cts/rts的方式,连接串口和bluez绑定,我已经测试了,可以播音乐。 只需要一个串口模块加上ESP32 ,就可以把电脑当成耳机用,哈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