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关于STM32U57的ADC DMA采样bug

楼主(2025-01-10):
近期公司做了个项目使用到了STM32U575RG这块芯片,使用了片上ADC配合DMA采样存储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GPIO悬空状态下开启HAL_ADC_Start_DMA函数后对应的模拟引脚电压会上升,导致后续测得的电压都不对

adc引脚配置

adc引脚配置

开发板引脚示意

开发板引脚示意

断电位置

断电位置

验证流程如下

1、程序断点在开启DMA之前,对应配置的PA1引脚还是低电平

测量前

测量前

2、程序断点在开启DMA之后,对应配置的PA1引脚直接升高了240mv左右

测量后

测量后

本人能力尚浅,参照的直接是ST官网驱动包程序,验证下来有点怀疑st的片上ADC是否存在bug

楼主:
欸?帖子的图是被吞了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欸?帖子的图是被吞了吗

论坛bug不支持图片复制粘贴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643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论坛bug不支持图片复制粘贴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6432

这个芯片21年产的,按理说不至于存在这种问题,硬汉哥能给个思路吗

网友B:
看看有没有勘误手册出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有没有勘误手册出来?

目前还没搜索到相关说明,我是用定时器+DMA传输的,定时器触发频率低的话(200us触发测试)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,触发频率高(4us触发测试)才会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前还没搜索到相关说明,我是用定时器+DMA传输的,定时器触发频率低的话(200us触发测试)就不会出现这 ...

没太理解楼主位的意思,是悬空状态测试的吗,STM32的ADC不可以悬空测量。不过配置前短暂的悬空不应该影响后续的测量。可以ADC引脚接个下拉大电阻。

最后就是这个有ADC外设在配置阶段有校准配置没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还没搜索到相关说明,我是用定时器+DMA传输的,定时器触发频率低的话(200us触发测试)就不会出现这 ...

看错了编译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太理解楼主位的意思,是悬空状态测试的吗,STM32的ADC不可以悬空测量。不过配置前短暂的悬空不应该影响 ...

1、校准做过了
2、悬空是因为一开始测试外部施加了10-2500mV的方波,采样开始波形会被莫名抬高,为了避免干扰,所以就悬空测了

楼主:
找到问题的原因了
1、函数发生器输出的信号线阻抗可能有点高,换了根线就正常了
2、不过还有个不明白的地方,adc外部引脚浮空状态下启动转换时为啥会有电压,是这种SAR ADC这种架构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的原因了
1、函数发生器输出的信号线阻抗可能有点高,换了根线就正常了
2、不过还有个不明白的地 ...

是的,悬空状态,会有悬空电压值,这个电压值是ADC内部结构决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悬空状态,会有悬空电压值,这个电压值是ADC内部结构决定的。

最后一张图传错了,重新贴上
误会芯片了,确实是内部结构导致的电压抬高,加上输入信号的电流又很小,出现的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