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有用过risc-v单片机的么,感觉怎么样?

楼主(2025-01-10):
如题,这种单片机同频率下和arm比较怎么样,性能,功耗等方面

网友:
用过wch的,其实对用普通用户来说没区别,反正都是C语言,
ch32v307用过,用了它的以太网和USB-HOST,还挺不错,
当时用它的SDK,板子上接一个扫码枪一直有问题,底层库又看不懂,直接找厂家支持,还把扫描枪寄过去了,
然后对方改了SDK的代码,试好后又给我寄回来了,支持真的很不错。
它的开发环境也很棒。
要看你用的这个芯片是否支持浮点数,是否支持压缩指令集等等,
RISC-V 它支持的指令集非常灵活,
通常情况下,同等频率会略差一下,但不是绝对
但关键是便宜啊

网友A:
1.沁恒WCH,通用型MCU,用户体验好,一般问题都能通过官方论坛24小时解决;他家的IDE非常好用,关键价格便宜,CH32V003才5毛钱,CH32V203比STM32F103性能好,价格不到2块钱;在某个户外电气柜项目中(1500V高压大电流系统,芯片运行环境-30℃至50℃)用过,交付后也没发现问题。
2.乐鑫EPS32,更多是专用芯片,很多系列用的就是RISC-V,生态强大,性能也好。
3.兆易创新,也有RISC-V MCU,貌似不太重视,仅有一两款芯片,也不是主推型号;
4.爱普特,专做小家电控制类MCU,仅试用过,没上项目。测试发现模拟性能不错;
5.先楫半导体,高性能工业控制MCU,对标STM32H7系列甚至更高多核性能,性能非常不错,开发环境也好用。
6.中科昊芯,对标TI的C2000 DSP,开发环境非常难用,芯片各类问题也多,业内评价很低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沁恒WCH,通用型MCU,用户体验好,一般问题都能通过官方论坛24小时解决;他家的IDE非常好用,关键价格便 ...

WCH的SDK总是用GBK编码,这一点就很膈应人,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换UTF-8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CH的SDK总是用GBK编码,这一点就很膈应人,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换UTF-8。

刚才简单测了一下,可以改为UTF-8的。
按照下图搜索encoding,取消自动编码猜测,改为UTF8;
需要提醒一下,设置好后,已有GBK格式文件无法修改,新建的文件及工程全部为UTF-8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