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12bit DAC输出公式疑问,4096?4095?

楼主(2025-01-10):
MCU的DAC输出公式都是Vout = Vref * code / 4096,
包括一些DAC芯片也是,但是写入的数据范围是0 ~ 4095,就是说DAC的输出永远小于Vref吗?
还是我哪里理解的不对,求解惑。

如果说是0 ~ 4095是4096份,那这个公式又怎么解释。

网友:
一般用4096,主要是好计算,当然正确的做法是用4095,一般无所谓吧,反正不管啥误差都肯定超过这个1/4096了

网友A:
所以要尽量采用高精度的DAC或者ADC,原理上来说,他采用的是类型天平砝码的一种方法,比如说你采用的是2位ADC,就有00,01,10,11四种状态,假设电压为4V,4/4=1V,一格的分辨率就是1V,假设你的电压为0.5,那他就是输出00,代表你电压在0-1范围内,假如你的电压是2.5V,他的输出就是10,代表你的电压是2-3V之间,假如你输出11,代表你的电压在3-4V之间,他表示的是一个范围,不是一个准确的值,当然,精度越高,你的这个区间范围就越小,越接近理想状态,但是,他也始终不是精确的。我个人只用过ADC,没用过DAC,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,如果有误,欢迎指正。

网友:
网上搜了一下,有位大佬说的比我好,还做了实测,可以参考一下,https://www.stcaimcu.com/forum.p ... amp;page=1#pid16598

网友:
忘记在哪看到的了,好像是为了保证dac在整个输出范围内的精度差不多一样,还有就是dac内部电路会有各种误差,很难保证每个ic的最大输出电压都刚好等于vref
不确定是不是这么个说法,仅供参考哈

网友:
我用/4096,对于M0这种没有除法指令的MCU来说/4096比/4095快很多
还有1/4096的误差完全可以接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以要尽量采用高精度的DAC或者ADC,原理上来说,他采用的是类型天平砝码的一种方法,比如说你采用的是2位A ...

这样就有点明白了,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