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FLM算法文件使用JFLASH下载时提示错误

楼主(2025-01-10):
FLM算法文件是通过SPI烧写W25X的FLASH,代码里定义了使用了一个256byte的全局变量buffer,就会错误:

- Start of erasing chip
- CPU could not be halt

- ERROR: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(R15) while CPU
- ERROR: Cannot read register 16 (XPSR) while CPU
- ERROR: Cannot read register 13 (R13) while CPU
- ERROR: Timeout while preparing target,  core does not stop. (PC = 0x00000000,  XPSR = 0x00000000, SP = 0x00000000)!
- ERROR: Failed to initialize RAMCode
- End of erasing chip

如果我把这个变量去掉zi-data由300变成44,就不会有问题了,请问是什么原因呢?zi-data不能超过多少吗?
code=8160 ro-data=4320 rw-data=12 zi-data=300

网友A:
debug -> setting ->flash downloading -- RAM for Algorithm -- siz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bug -> setting ->flash downloading -- RAM for Algorithm -- size

这是MDK里的,JFLASH没有这个

楼主:
FLM接口校验函数Verify,每次要读flash的一页数据进行比较,因此要定义一个buffer大小为256byte,使用JFLASH(6.84版本)下载,如果是全局变量就会出错,改成局部变量就没有问题。

如果用MDK进行下载,debug -> setting ->flash downloading -- RAM for Algorithm -- size配置为0x3000,buffer是全局变量不会有问题。

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,JFLASH和MDK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?有知道的小伙伴吗?

网友B:
可以检查一下,当buffer为全局变量时,FLM程序本身占用哪块地址的RAM空间,与J-Flash工程里的Use target RAM有没有冲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检查一下,当buffer为全局变量时,FLM程序本身占用哪块地址的RAM空间,与J-Flash工程里的Use target RA ...

谢谢提醒,FLM程序编译出来的MAP文件发现结构体FlashDevice和这个全局变量spi_rx_buffer分配在同一个地址上

FlashDevice          0x00002034     Data        4256  flashdev.o(.constdata)
spi_rx_buffer        0x00002034     Data          256  flashprg.o(.bss)
spi_flashparams    0x00002134     Data            43  spi.o(.bss)

不明白为什么不偏移?

网友B:
这个就要看FLM的工程设置和具体代码了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就要看FLM的工程设置和具体代码了......

工程设置就是按照STM32的模板来的

楼主:
拷贝STM32F4的FLM工程模板,定义一个全局变量spi_rx_buffer[256],MAP文件一样会出现结构体FlashDevice和这个全局变量spi_rx_buffer分配在同一个地址上,

后面加上变量定义的时候初始化一个值,发现spi_rx_buffer就不会和FlashDevice地址重叠了,使用JFLASH也能正常下载了。

uint8_t spi_rx_buffer[FLASH_PAGE_SIZE]={1};

网友:
挺神奇的,Keil居然能把两个变量放在同一个地址上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拷贝STM32F4的FLM工程模板,定义一个全局变量spi_rx_buffer[256],MAP文件一样会出现结构体FlashDevice和这 ...

有工程吗,方便的话分享下,看看怎么到重叠的,非常有价值的工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工程吗,方便的话分享下,看看怎么到重叠的,非常有价值的工程。

公司电脑限制,我就是到pack包里拷贝了FLM工程,什么都没有改,就定义一个全局变量。

网友A(2025-02-11):
引用 楼主:
公司电脑限制,我就是到pack包里拷贝了FLM工程,什么都没有改,就定义一个全局变量。

也可能是链接控制文件的问题。

我这有一个flm文件也挺神奇,在keil下工作正常, 使用jlink下载时只能擦除,编程和校验都是错的,搞两天了

网友:
非常好的实践,收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可能是链接控制文件的问题。

我这有一个flm文件也挺神奇,在keil下工作正常, 使用jlink下载时只能 ...

需要检查一下擦除是不是真的成功了,然后再看编程函数,可以回读比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