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7789V 驱动LCD没法写入寄存器

楼主(2025-01-11):
为什么我这个LCD写入寄存器写入不进去吗?我是复制的例程的啊,用例程的程序就可以,我在仿真里面就卡在这
求问大佬帮忙指导一下

用例程的程序就可以,不晓得是为啥

楼主:
uint16_t LCD_ReadReg(uint16_t LCD_Reg)
{
        LCD_WR_REG(LCD_Reg);                // 写入要读的寄存器序号
        HAL_Delay(1);
        return LCD_RD_DATA();                // 返回读到的值
}
void LCD_WR_REG(uint16_t regval)
{
        regval=reg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用-O2优化的时候,必须插入的延时
        LCD->LCD_REG=regval;// 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
}
LCD->LCD_REG=regval;// 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         就运行到这,我的图片好像没有上传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