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H7] STM32H743 SDMMC初始化失败

楼主(2025-01-12):
以上为硬件连接,后续发现无法初始sdmmc。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同志

网友A:
是接SD卡情况下测试的话,然后你使用的SDMMC1,这个外设仅支持AXI SRAM,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设置错了。

然后就是SD卡座要焊接好。防止虚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接SD卡情况下测试的话,然后你使用的SDMMC1,这个外设仅支持AXI SRAM,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设置错了。
...

两个都试过,IRAM 1和IRAM2都这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两个都试过,IRAM 1和IRAM2都这样

还有一个地方,换个SD卡,并且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下,看看是否可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两个都试过,IRAM 1和IRAM2都这样

你这个图片是啥软件界面?

楼主(2025-03-21)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图片是啥软件界面?

VS code的EIDE

楼主(2025-05-22):
引用 网友A:
是接SD卡情况下测试的话,然后你使用的SDMMC1,这个外设仅支持AXI SRAM,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设置错了。
...

这个之前解决了,问题出在了硬件上,sck的接口处不加上拉,把sck上拉电阻去掉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之前解决了,问题出在了硬件上,sck的接口处不加上拉,把sck上拉电阻去掉就行了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之前解决了,问题出在了硬件上,sck的接口处不加上拉,把sck上拉电阻去掉就行了

你好 方便把工程发我一份吗我用cube配置出来的插上SD卡就卡在f_mount  拔了就能跑了 邮箱1737568678@qq.com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好 方便把工程发我一份吗我用cube配置出来的插上SD卡就卡在f_mount  拔了就能跑了 邮箱

试试我们这个v7-025

【安富莱】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,更新至95章(2024-05-0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试我们这个v7-025

【安富莱】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 ...

谢谢 我这解决了   把上拉电阻改成47K(SCK不上拉)就好了  很奇怪可能是因为板子是自己画的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谢谢 我这解决了   把上拉电阻改成47K(SCK不上拉)就好了  很奇怪可能是因为板子是自己画的? ...

我们的SCK没加上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的SCK没加上拉

嗯嗯我知道 我原来那几个上拉用的10K  换成47K就好了  估计我画的板子有问题

网友:
看了眼我之前画的板子,也没有加上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