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SPI+DMA的疑问

楼主(2025-01-13):
SPI+DMA对于读取大量数据是比阻塞模式快很多的,但是如果一次读取少量数据,如4字节的数据,是否是阻塞方式更快?因为DMA需要等一段时间才开始读写。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有可能,用DMA一般配合中断或者OS用,如果这两者都没用就没有意义,

网友:
是的,小数据量,直接寄存器操作即可

加快SPI连续读写速度的配置方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095&fromuid=58

网友A:
楼主有实际试过两种方式读写spi数据的时间差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实际试过两种方式读写spi数据的时间差嘛

早期测试过SPI Flash

STM32F4驱动SPI接口Flash W25Q64FV查询读速度1.0MB/S,中断读速度3.8MB/S,DMA读速度4.8MB/S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76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