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进入中断函数读取寄存器值存储到局部变量出错

楼主(2025-01-14):
调试CAN通信,进入CAN中断函数后会读取中断状态保存到局部变量,后发现中断执行有错误,然后调试发现下面奇怪的现象:

1、如果断点停在 tmp = CAN->ISR处,单步往下执行,tmp值和CAN->ISR值一样,是正确的。
2、如果断点停在 tmp = CAN->ISR下一个语句,tmp值就不是CAN->ISR值,比如CAN->ISR值为0x2f0094f4,tmp值却是0x2f0080f5。

出现这样的现象很疑惑,这个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void CAN_IRQHandler(void)
{
    __IO uint32_t tmp;

   tmp = CAN->ISR;

if(判断tmp值)
   {
   处理。。。。
}
}

网友A:
感觉是调试的问题,虽然你停在了这里,但是CAN外设ISR还是继续更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是调试的问题,虽然你停在了这里,但是CAN外设ISR还是继续更新的。

中断函数里设了两个断点,理论上这两处的代码都要执行的,但是就只停在一个断点处,然后单步调试才发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