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emWinV648要怎么移植

楼主(2025-01-14):
求助,emWinV648要怎么移植到MDK V6版本,我看论坛最新的是硬汉哥的V636,但是对比了文件发现新版的很多文件不一样,不知道怎么下手

楼主:
已经移植了V646,使用内部空间的时候运行没问题,但是使用外部SRAM的时候卡死在GUI_DEVICE_CreateAndLink(DISPLAY_DRIVER_0, COLOR_CONVERSION_0, 0, 0);我的Stack_Size已经设置到0x5000了,要怎么解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移植了V646,使用内部空间的时候运行没问题,但是使用外部SRAM的时候卡死在GUI_DEVICE_CreateAndLink(D ...

你的是什么平台移植的,我这个是新版的6.48,可以参考

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.0,含FreeRTOS内核版本,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(2024-10-3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4516

楼主:
芯片STM32F429,MDK的V6编译器,查看硬件故障位的话是Bus Faults的IMPRECISERR置位;
GUI_ALLOC_AssignMemory第一个参数的地址是外部存储器的话GUI_DEVICE_CreateAndLink(DISPLAY_DRIVER_0, COLOR_CONVERSION_0, 0, 0)就会卡死;
DISPLAY_DRIVER_0对应函数GUIDRV_Lin_16_API,COLOR_CONVERSION_0对应函数LCD_API_ColorConv_M565,使用外部存储和不使用外部存储时地址都是一样的,硬汉哥可以帮忙看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是什么平台移植的,我这个是新版的6.48,可以参考

fmc已经设置FMC_SDRAM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,读写W9825G6KH测试正常,在调用MainTask前能正常的从SDRAM里读出数据并绘制界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芯片STM32F429,MDK的V6编译器,查看硬件故障位的话是Bus Faults的IMPRECISERR置位;
GUI_ALLOC_AssignMem ...

你这个是非精确异常,无法锁定具体位置了。

试试GUIConf.c文件的emWin动态内存配置使用内部SRAM试试

楼主:
已解决问题,是我的SDRAM地址超出了范围,0xC0300000写成了0xC3000000;修改后就能正常驱动了

注: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地址范围错了但是SDRAM却测试正常(8位、16位、32位的读写)

网友(2025-03-10)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问题,是我的SDRAM地址超出了范围,0xC0300000写成了0xC3000000;修改后就能正常驱动了

注:不知 ...

你的 sdram 最大内存时多大的, 如果是 64MB 的话,那读写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( c3 后面的内存部分没有被其他的占用)

网友B(2025-04-21):
V648应该去哪里下载?我看segger上下载不了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648应该去哪里下载?我看segger上下载不了了

V648的单片机版还没有发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648的单片机版还没有发布

硬汉哥,STemwinV646版本,F407ZGT6的单片机应该用哪个库?带RTOS的,libGUI_v7em_fpv4_sp_d16_hard_OS1这个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STemwinV646版本,F407ZGT6的单片机应该用哪个库?带RTOS的,libGUI_v7em_fpv4_sp_d16_hard_OS1 ...

没问题。

网友B:
我试了一下,用libGUI_v7em_fpv4_sp_d16_hard_OS1的库,GUI_DrawArc就直接卡死了,但是libGUI_v7em_fpv4_sp_d16_soft_OS1和libGUI_v7m_OS1都没有问题。F407ZGT6的FPU也开启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试了一下,用libGUI_v7em_fpv4_sp_d16_hard_OS1的库,GUI_DrawArc就直接卡死了,但是libGUI_v7em_fpv4_ ...

我一直用的这个
libGUI_v7m_OS1

这个libGUI_v7em_fpv4_sp_d16_hard_OS1估计额外做什么处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