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uchGFX移植问题

楼主(2025-01-14):
能够正常的显示绘制,但是将图片写入flash再加载的时候程序卡死进入异常中断,Stack_Size设置为0x3000,现在我要如何修改
函数是这个,如果数据量大就卡死在setCache,数据量小会卡死在cacheAll

        Bitmap::setCache((uint16_t *)data, 0xC0000, 1);
        Bitmap::cacheAll();

网友A:
帮顶,可以看下HardFaults的错误类型,方便进一步锁定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顶,可以看下HardFaults的错误类型,方便进一步锁定问题

芯片STM32F429,MDK的V6编译器,查看硬件故障位的话是Bus Faults的IMPRECISERR置位;我还是没找到问题在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芯片STM32F429,MDK的V6编译器,查看硬件故障位的话是Bus Faults的IMPRECISERR置位;我还是没找到问题在 ...

这个是非精确异常,无法锁定错误位置了,只能手动锁定了

楼主:
已解决问题,是我的SDRAM地址超出了范围,0xC0300000写成了0xC3000000;修改后就能正常驱动了

注: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地址范围错了但是SDRAM却测试正常(8位、16位、32位的读写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