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保存发送问题

楼主(2025-01-15):
设备A是用来采集电流数据的,设备B是用来采集电压数据的,目前我想将设备A采集到的电流数据通过NB模块,借助云平台设备间通信功能,传递给设备B,想要将电流数据保存下来,目前困惑的是,设备A传过来的电流数据该如何保存?设备B原本的程序设计的时候,保存数据在SD卡上,通过FATFS文件系统建立相关文件保存,然后通过WIFI模块读取保存的数据,发送给上位机手机app中,达到边存边发的效果,在软件中实时处理,实时成图(不过设备B通过取样电阻测得的电流数据不准确,计算结果有误),目前想要用设备A的电流数据,设备B的电压数据,在设备B的上位机app中进行实时处理。主要没想明白的是,1、设备A传来的电流数据如何保存?与设备B保存在SD卡里面会不会数据扰乱,混在一起?2、电压、电流数据通过WIFI模块发给手机app,该如何发送?是一起发送(是不是要将两者数据拼接保存)?还是说要分开发送(先发电流再发电压)?求大佬帮忙指点一下思路

网友:
1、使用csv格式分行存储电流,电压即可。
2、一起发送就行了

楼主:
设备A的电流数据传给设备B是串口通信,串口接收中断保存数据,设备B本身采集的电压数据是DMA双缓冲区,DMA存满保存,两者保存不同步也可以做到csv格式分行存储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设备A的电流数据传给设备B是串口通信,串口接收中断保存数据,设备B本身采集的电压数据是DMA双缓冲区,DMA ...

这种情况的话,就分别开一个CSV存储

楼主:
那这样分别开一个CSV存储的话,最后通过WIFI模块发送给手机app还能一起发送吗?是不是就只有分开发送,就是先发送完一个再发送一个?CSV存储的目的是不是就相当于做个标识符方便app区分一下两种数据类型

楼主:
CSV分别存储分别发送的话,要做到保存完再发送还是存一点发一点(感觉这样做电流数据和电压数据发送给手机app的时候会乱,WIFI模块发送数据函数同一时间可能会被使用两次)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这样分别开一个CSV存储的话,最后通过WIFI模块发送给手机app还能一起发送吗?是不是就只有分开发送,就是 ...

文件系统可以同时打开两个文件的。一起发,不知道满足需求不

楼主:
打算设计一个发送缓冲区,要发送前将电压数据、电流数据提取出来(同时打开电压文件、电流文件),中间用标识符分开,然后再一起发送。SPI的DMA存储速率应该会比串口接收的NB模块的传输速率要高,因此考虑整个流程设计为设备B保存电压数据,设备A保存电流数据,然后提取电压数据、电流数据、加个延时、调用WIFI模块发送数据函数,感觉应该能满足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