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给各控件设置文本

楼主(2025-01-15):
大佬们,请教emwin给各控件设置文本,能不能把数字字符中文对应的图片做成一个.c字体字库,然后用这个字体设置各控件的文本,字库显示出来的不好看,不够圆润

这可以实现吗,可以的话怎么把对应图片做成.c字库

网友A:
有配套的软件,可以。

网友B:
比如那个控件的上的图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比如那个控件的上的图片

麻烦能具体说下嘛
比如单个数字字母对应的bmp图片要怎么做成一个字库
可以直接用这个字库来给控件设置字体,文本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);TEXT_SetText(hItem, "00:00:00"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配套的软件,可以。

什么软件啊,佬

网友A:
BmpCvtDemo.exe  试试。FontCvtDemo.exe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麻烦能具体说下嘛
比如单个数字字母对应的bmp图片要怎么做成一个字库
可以直接用这个字库来给控件设置 ...

意思是想把图片上的字符样式抠出来,显示到TEXT上?

找个软件识别下字体,看看能识别的了不,这样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意思是想把图片上的字符样式抠出来,显示到TEXT上?

找个软件识别下字体,看看能识别的了不,这样比 ...

不是的,可能我没表达清楚

给各控件设置文本,先设置使用的字体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);这个字体GUI_Font是用图片做成的字库
用TEXT_SetText(hItem, "123");设置文本,此时text文本123就是123图片刷在屏幕上

现在用抗锯齿的正常字库,在屏幕上看着有毛刺,线条边缘不圆润,换了挺多字体都是这样。一直被打回来过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mpCvtDemo.exe  试试。FontCvtDemo.exe

这和bmpcvtst一样,不是我的需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意思是想把图片上的字符样式抠出来,显示到TEXT上?

找个软件识别下字体,看看能识别的了不,这样比 ...

看bitmap font generator这个软件能给对应字符插图片,但是导出来是.fnt和.png格式的两个文件,好像是游戏开发使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