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PY32F030进入STop模式不能使用外部中断唤醒

楼主(2025-01-16):
最近在做项目,第一次用PY32F030,调试低功耗进入STOP模式使用按键外部中断唤醒。

发现怎么都唤醒不了,请教论坛大神解答
代码附下。。。

//进入掉电模式,关闭数码管显示,关闭USB输出,关闭ADC采样,设置上拉口关闭数字输入
void Power_Down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Txbuffer=0xC0;

        BAT_Enable(0);
        V12_Enable(0);
        Vtim.led_flag = 0;
        LED_Enable(0);
        Vtim.SOSturn_flag = 0;
        Vtim.Dis_Showflag = 0;
        LED_OFF();
        memset(Discon,0,9);
        LED_OFF();
        VJumpStarter.idleflag = 0;

        HAL_Delay(100);
        //配置按键产生外部中断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={0};
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/* Enable GPIOA clock */
  GPIO_InitStruct.Mode  = GPIO_MODE_IT_FALLING;  /* GPIO mode set to falling edge interrupt */
  GPIO_InitStruct.Pull  = GPIO_PULLUP;           /* Pull-up */
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  /* High-speed */
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15;
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  /* Enable EXTI interrupt */
  HAL_NVIC_EnableIRQ(EXTI4_15_IRQn);
  /* Configure interrupt priority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EXTI4_15_IRQn, 2, 2);
      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(GPIO_PIN_15);

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/* Enable GPIOA clock */
  GPIO_InitStruct.Mode  = GPIO_MODE_IT_FALLING;  /* GPIO mode set to falling edge interrupt */
  GPIO_InitStruct.Pull  = GPIO_PULLUP;           /* Pull-up */
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  /* High-speed */
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3;
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);
  /* Enable EXTI interrupt */
  HAL_NVIC_EnableIRQ(EXTI2_3_IRQn);
  /* Configure interrupt priority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EXTI2_3_IRQn, 2, 2);
      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(GPIO_PIN_3);

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GPIO_PIN_10,GPIO_PIN_RESET);
        IIC_SendData(SYS_CTL9,&Txbuffer,1);
        HAL_Delay(100);

//        SET_BIT(SCB->SCR, ((uint32_t)SCB_SCR_SLEEPDEEP_Msk));
//        SET_BIT(SCB->SCR, ((uint32_t)SCB_SCR_SLEEPONEXIT_Msk));
//        PWR_StopModeConfigTypeDef PwrStopModeConf = {0};
      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();//PWR时钟使能
      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();
  /* Suspend Systick interrupt to prevent SysTick interrupt from waking up the system */
  HAL_SuspendTick();

//  /* VCORE = 1.0V  when enter stop mode */
////  PwrStopModeConf.LPVoltSelection       =  PWR_STOPMOD_LPR_VOLT_SCALE2;
////  PwrStopModeConf.FlashDelay            =  PWR_WAKEUP_FLASH_DELAY_5US;
////  PwrStopModeConf.WakeUpHsiEnableTime   =  PWR_WAKEUP_HSIEN_AFTER_MR;
////  PwrStopModeConf.RegulatorSwitchDelay  =  PWR_WAKEUP_LPR_TO_MR_DELAY_2US;
////  PwrStopModeConf.SramRetentionVolt     =  PWR_SRAM_RETENTION_VOLT_VOS;
////  HAL_PWR_ConfigStopMode(&wrStopModeConf);

//  /* Enter STOP mode */
  HAL_PWR_EnterSTOPMode(PWR_MAINREGULATOR_ON, PWR_STOPENTRY_WFI);
// HAL_PWR_EnterSLEEPMode(PWR_SLEEPENTRY_WFI);

        /*系统时钟初始化*/
        System_Init();
        /*硬件底层驱动初始化*/
        Hardware_Init();
        /* Resume the SysTick interrupt */
        HAL_ResumeTick();

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GPIO_PIN_10,GPIO_PIN_SET);
        Vtim.Dis_Showflag = 1;
        VJumpStarter.idleflag = 1;

        //恢复按键配置
     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15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INPUT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PULL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
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        HAL_NVIC_DisableIRQ(EXTI4_15_IRQn);

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3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INPUT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PULL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
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);
        HAL_NVIC_DisableIRQ(EXTI2_3_IRQn);
}

void EXTI4_15_IRQHandler(void)
{
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(GPIO_PIN_15); /* Handle EXTI interrupt request */
}

void EXTI2_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(GPIO_PIN_3); /* Handle EXTI interrupt request */
}

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(uint16_t GPIO_Pin)
{
  if(GPIO_Pin==GPIO_PIN_15)
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K1唤醒");
  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(GPIO_PIN_15);
  }

        if(GPIO_Pin==GPIO_PIN_3)
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K2唤醒");
  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(GPIO_PIN_3);
  }

}

void System_Init(void)
{

        HAL_Init();//系统初始化
//        OptionByte_Init();//选项字节初始化
//        RCC_Init();//选择HSI时钟源,24M经过PLL2倍频到48M系统时钟
        APP_SystemClockConfig();

}

void Hardware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();
        Key_Init();
        Usart1_Init();
        Usart2_Init();
        Timer3_Init();
        Timer16_Init();
        ADC_Init();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IIC_Init();
        ip2369_RegInit();
}

楼主:
哪位大神解答一下,不胜感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哪位大神解答一下,不胜感激

这个我记得官方软件包里面有例子,你那边测试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PY的使用如何,BUG多不哦,准备新项目上用这个料

网友:
PY官方写的外设驱动函数错漏百出

网友B(2025-04-09):
准备用py32做项目 不知坑多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准备用py32做项目 不知坑多不

测试过一些功能,还不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Y的使用如何,BUG多不哦,准备新项目上用这个料

我公司去年做个低成本的方案用的这颗料,出现楼主的这种问题,进入休眠后唤不醒了,后来找代理商反馈到厂家,厂家回复是芯片设计有BUG,当时叫我们更换其他型号的芯片,所以如果要使用,还是多问问原厂都有哪些坑,让他们出勘误文档,回复是没有,产品做完各种环境实验都要做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