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单片机下载

楼主(2025-01-16):
硬汉哥,我想请教一个问题:

通过分散加载文件,我们可以自定义代码,数据的分布位置。但是通过下载是如何实现flash上的程序分布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代码分布位置。以stm32f103为例,通常程序设置从0x0800 0000开始,通过烧录,也是从flash的0x0800 0000开始烧录程序。如何实现这个过程呢?如果现在程序设置从0x0800 0200开始,通过烧录,也是从flash的0x0800 0200开始烧录吗?还是从flash的0x0800 0000位置开始烧录,只是0x0800 0000~0x0800 01ff区间没有烧录数据,数据从0x0800 0200开始。
硬汉哥,关于烧录位置和设置位置的实现,我不明白他的实现机制,硬汉哥可以帮我解惑一下嘛,谢谢,困扰一段时间了。

网友:
看烧录算法吧,那些扇区需要烧录就会处理这些扇区

网友:
hex文件的话,带地址信息,下载的时候可以方便下载到指定问题。

而bin文件的话,要指定下载位置。

网友:
写入是按实际地址写入数据的,其他位置取决于目标文件有没有填充数据
不过flash要注意扇区,先擦后写,且擦除区域几乎都大于要写入的区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