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H743外挂SDRAM后GUI_SetTextMode(GUI_TM_XOR)进入硬件错误

楼主(2025-01-16):
请教各位,使用内部SDRAM一切正常,切换成外挂SDRAM(读写SDRAM正常)后使用GUI_SetTextMode(GUI_TM_XOR)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,其他文本显示正常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这导致emwin的官方例程无法运行(用内部SDRAM一切正常),emwin内存给了30MB,屏幕是单层,854*480,操作系统栈全都加大了,但依旧HardFault_Handler,头疼了好一阵子

(非屏幕的对应代码)

(非屏幕的对应代码)

楼主:
可以在屏幕看到,GUI_SetTextMode(GUI_TM_XOR)其实是画了一点点再进入的HardFault_Handler

楼主:
FMC频率240MHZ,SDRAM频率120MHZ

楼主:
在硬件错误中溯源,发现经常是卡在操作系统的BaseType_t xPortStartScheduler( void )函数中

楼主:
错误类型如图

楼主:
不知是否为内存非对齐访问导致的,尝试下

网友:
应该是这个帖子问题。

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562&fromuid=58

设置你的SDRAM整个空间MPU属性为WT试试

楼主:
感谢坛主,原因是早期外挂SDRAM时因为开启MPU(当时没在MPU中配置SDRAM)会导致SDRAM无法读取,所以干脆把MPU关掉了,进而导致后面内存没对齐的问题,现在重新开启MPU然后配置SDRAM地址进去问题就解决了,可以过个好年了,刚毕业工作接到这个项目,搞这个屏幕真的学到了好多东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坛主,原因是早期外挂SDRAM时因为开启MPU(当时没在MPU中配置SDRAM)会导致SDRAM无法读取,所以干脆把M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