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W25Q128的QSPI时序的M7-0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25-01-16):
W25Q128的四线QSPI的时序图中有一个M7-0
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

在STM32的手册中管它叫交替字节

网友:
好像是8bit的mask掩码,具体意义要详细读手册。

楼主:
W25Q128JV的手册里没有这个的描述,但是W25Q128FV的手册里倒是有这个的描述,手册里管这个叫(Continuous Read Mode)

W25Q128FV

W25Q128FV

英语不太好,翻译了一下,大概意思就是M[5,4]=(1,0)时,下一个读取就不需要前面的指令字节了,节省了8个时钟周期

W25Q128FV

W25Q128FV

W25Q128FV

W25Q128FV

但是呢W25Q128JV好像不支持这个功能,下面写的M7-0只能设置为 0xFx ,也就是M[7,4]必须等于(1,1,1,1)

W25Q128JV

W25Q128JV

在STM32的QSPI外设中也有对应的模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W25Q128JV的手册里没有这个的描述,但是W25Q128FV的手册里倒是有这个的描述,手册里管这个叫(Continuous Read ...

谢谢分享。

网友A:
我都是看指令表1 2(Instruction Set Table 1/2)直接干要发什么数据上面都有写,我记得硬汉大佬在专门的帖子说明怎么看多少线。

ps 三个状态寄存器不要乱改,我调试时锁死(只读)了两三片 一盒猪脚饭没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看指令表1 2(Instruction Set Table 1/2)直接干要发什么数据上面都有写,我记得硬汉大佬在专门的帖 ...

OK,这是个好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