吐槽一国产芯片

楼主(2025-01-16):
例程里面的串口发送函数实现方式如下:

尝试改了一下编译的优化等级,串口就无法发送了。。
吐槽:
这也太简陋了。。我还得重新看手册去实现一下串口。。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用国产芯片建议找个技术支持,不然一堆坑

网友A:
有没有一种可能,你的延时函数太简陋,被优化掉了,并且在发送前没有判断串口状态,导致上个字节还没发送完下个字节又送进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一种可能,你的延时函数太简陋,被优化掉了,并且在发送前没有判断串口状态,导致上个字节还没发送完 ...

这个整个都是官方的例程,我没写过1行代码。
他给的例子就是这样的简陋。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串口发送不是要等DR寄存器空才可以填充下一个字节吗,你这样子不做判断,直接延时肯定会出问题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整个都是官方的例程,我没写过1行代码。
他给的例子就是这样的简陋。

好吧,我以为延时函数式是你写的,在串口发送函数里用 while判断发送是否为空,可解君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