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有什么协议栈能够通过PPP被拨号吗?

楼主(2025-01-17):
我对网络了解比较少,有一个想法,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。

比如电脑没有网卡,电脑配成PPP拨号形式,通过USB转串口连到单片机上。然后单片机实现上网。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其实也不一定要PPP协议。

需求来源是这样的。例如通讯的数据方向如下所示:
手机->WIFI->ESP32->串口->MCU1

当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,我不想更新两颗MCU,我的想法如下:

1.所有的业务逻辑,让一颗MCU去做。例如让MCU1完成所有逻辑,ESP32就当成一个外置的网卡把网络功能全部给MCU1。
2.这样子万一有需求更新的话,我只需要升级MCU1,而不用再修改ESP32的程序了。

困难是,如何获取更加低级的API,让ESP32能够支持未来的变化。单纯的AT指令好像无法完成复杂的需求变化。

目前网络部分的需求是:
1. 通过HTTP去下载更新固件HFS。
2. MQTT对接云平台。
3. TCP+UDP对接公司私有的协议。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例如蓝牙功能的话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暴露出来,这样子就把ESP32当一颗蓝牙芯片,可以让协议栈跑在外部。
比如你的电脑没有蓝牙网卡,可以用这种方式把ESP32当成蓝牙网卡去使用。

ESP32可以刷固件,通过HCI控制蓝牙,当成一个蓝牙的Controller芯片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7233&fromuid=32469

我想对于网络部分的功能是否有类似的做法的。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在哇酷看到一个帖子。不过没太看懂它这个到底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。
帖子里用的是slip,我想是不是可以换成PPP

https://whycan.com/t_5255.html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这些需求rtt的at组件就能满足,at socket就是实现,也不需要限制为esp32,支持at的外置wifi/4g都可以
封装了tcp/udp(tcp server还不完善  client没有问题),以及mqtt/http都没有问题,缺点是资源占用变大

网友:
如果是windows电脑,单片机上可以创建USB RNDIS类来模拟一个USB网卡,插上电脑后就和电脑共创了一个新的局域网。如果此时单片机想要从电脑访问外网,需要电脑的另一个能访问外网的网卡例如wifi或ETH共享网络给这个USB网络。选择共享网络时,电脑会被强制赋一个固定IP,例如192.168.137.1,这时你把单片机的IP也固定成192.168.137.x,网关地址固定成192.168.137.1即电脑地址,就可以实现上网了。我使用NETX USBX-RNDIS测试过了,是可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