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教!这个点击添加的关闭按钮,就变成一个静态页面了,这该怎么关闭啊

楼主(2025-01-17):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      WM_HWIN hFrameItem;
        WM_HWIN hItem;
        int                NCode;
        int                Id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Framewin'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hFrame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itleHeight(hFrameItem, 30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(hFrameItem, "BARCODE READERS"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Align(hFrameItem, GUI_TA_H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Font(hFrameItem, GUI_FONT_24_1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AddCloseButton(hFrameItem, FRAMEWIN_BUTTON_RIGHT, 0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AddMaxButton(hFrameItem, FRAMEWIN_BUTTON_RIGHT, 2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AddMinButton(hFrameItem, FRAMEWIN_BUTTON_RIGHT, 4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ClientColor(hFrameItem, GUI_WHITE);
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WM_DELETE:
//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ClientWindow(pMsg->hWin);
//                WM_DeleteWindow(hItem);
//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Delete(pMsg->hWin);
//        case WM_SIZE: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2NCode = %d\n", NCode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3Id = %04x\n", Id)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}
}

WM_HWIN CreateFramewin(void) {
        WM_HWIN hFrameItem;
        WM_HWIN hDialog;

        FRAMEWIN_SetDefaultSkin(FRAMEWIN_SKIN_FLEX);
        RADIO_SetDefaultSkin(RADIO_SKIN_FLEX);
        CHECKBOX_SetDefaultSkin(CHECKBOX_SKIN_FLEX);
        BUTTON_SetDefaultSkin(BUTTON_SKIN_FLEX);
        DROPDOWN_SetDefaultSkin(DROPDOWN_SKIN_FLEX);
        MULTIPAGE_SetDefaultSkin(MULTIPAGE_SKIN_FLEX);

        hFrameItem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0, 0, 0);
        hMulItem = MULTIPAGE_CreateEx(0, 0, 795, 460, WM_GetClientWindow(hFrameItem), WM_CF_SHOW, 0, ID_MULTIPAGE_0);

        hDialog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Mulpage1DialogCreate1, GUI_COUNTOF(_aMulpage1DialogCreate1), _cbMultipage1Dialog1, hMulItem, 0, 0);
        MULTIPAGE_AddPage(hMulItem, hDialog, "Scan the code");
        MULTIPAGE_SetTabWidth(hMulItem, 100, 0);

        hDialog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Mulpage1DialogCreate2, GUI_COUNTOF(_aMulpage1DialogCreate2), _cbMultipage1Dialog2, hMulItem, 0, 0);
        MULTIPAGE_AddPage(hMulItem, hDialog, "Focus");
        MULTIPAGE_SetTabWidth(hMulItem, 100, 1);

        hDialog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Mulpage1DialogCreate3, GUI_COUNTOF(_aMulpage1DialogCreate3), _cbMultipage1Dialog3, hMulItem, 0, 0);
        MULTIPAGE_AddPage(hMulItem, hDialog, "Basic configuration");
        MULTIPAGE_SetTabWidth(hMulItem, 100, 2);

        hMulItem1 = MULTIPAGE_CreateEx(300, 0, 480, 410, hDialog, WM_CF_SHOW, 0, ID_MULTIPAGE_1);

        hDialog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Mulpage2DialogCreate1, GUI_COUNTOF(_aMulpage2DialogCreate1), _cbMultipage2Dialog1, hMulItem1, 0, 0);
        MULTIPAGE_AddPage(hMulItem1, hDialog, "Lighting control");
        MULTIPAGE_SetTabWidth(hMulItem1, 150, 0);

        hDialog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Mulpage2DialogCreate2, GUI_COUNTOF(_aMulpage2DialogCreate2), _cbMultipage2Dialog2, hMulItem1, 0, 0);
        MULTIPAGE_AddPage(hMulItem1, hDialog, "Symbology selection");
        MULTIPAGE_SetTabWidth(hMulItem1, 150, 1);

        MULTIPAGE_SelectPage(hMulItem, 0);
        MULTIPAGE_SelectPage(hMulItem1, 0);

        GUI_CURSOR_Show();
        return hFrameItem;
}

网友A:
仅看楼主的代码,没有理解楼主描述的含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看楼主的代码,没有理解楼主描述的含义。

就是创建的FRAMEWIN框架窗口上面使用FRAMEWIN_AddCloseButton(hFrameItem, FRAMEWIN_BUTTON_RIGHT, 0);添加了一个关闭按钮,但是它没有分配ID,现在不知道怎么实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创建的FRAMEWIN框架窗口上面使用FRAMEWIN_AddCloseButton(hFrameItem, FRAMEWIN_BUTTON_RIGHT, 0);添 ...

可以单独添加个button,回调里面关闭窗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