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pyHex_Flash.bat编译出错

楼主(2025-01-18):
求助,按照V6工程模板建立里配置的,编译的时候报了个错

楼主:
把CopyHex_Flash.bat放\Project里解决了

楼主:
记录:将CopyHex_Flash.bat中的copy Objects\output.hex ..\output(mdk).hex改成copy Objects\project.hex ..\output(mdk).hex解决找不到指定文件的报错

网友A:
CopyHex_Flash.bat啥内容,干什么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opyHex_Flash.bat啥内容,干什么用的?

就是把MDK生成的hex文件复制出来到一个专门的文件夹,方便使用。不用专门去obj文件夹里面找了

网友:
IAR环境:删除post-build command line中的配置也可以临时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