裸机写多了写RTOS程序思路转变不过来。

楼主(2025-01-18):
总想着用状态机+轮询去解决业务问题。
但是用了RTOS还在轮询,感觉好浪费,完全没用起来。

原来裸机上积累的一些驱动全是基于轮询实现的。唉,如果开个任务去轮询,感觉还是和裸机的时候一个用法。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在单片机开发中我们应该注重的到底是什么?

软件程序员花费时间去做一些自认为能够提高代码质量或者说code clean的事情有必要吗?
例如直接移植裸机的驱动,花费半个小时。还是说要思考一下,把原来的驱动改成OS支持,用非轮询的事件方式去实现,花费几天。

功能并不是不能实现,芯片性能也完全绰绰有余。
可以说两种方式都能做到业务需求,并且性能表面上看不出来。
重构代码完全是为了自我满足。

花费这种时间有必要吗?

话题再展开去
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会去折腾编译环境
例如好好的keil不用,非要去研究怎么用gcc编译,用cmake或者scons构建工程。
这个有必要吗?

作为一名单片机软件程序员,我们的生命有限,而技术无限。
我们应该把有限的生命专注于什么事情上呢?
是否只要能够把一个产品的做出来可以了呢?至于它里面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,用的什么编译器,是否使用了设计模式。我们都不用关心呢?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单片机开发中我们应该注重的到底是什么?

软件程序员花费时间去做一些自认为能够提高代码质量或者说co ...

1、在满足性能的情况下可以不用改,但随着程序的复杂,一些裸机的用法会在OS得到高效执行,问题自然会暴露出来,这个时候再修改就可以。
2、没有使用MDK和IAR,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版权,如果MDK和IAR免费使用,几乎将没有人愿意自己搭建环境。最明显的树莓派单片机,之前官方明确说了,不想为这些IDE交费。
  折腾这些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一些开源项目用的是GCC,有时候想测试下,就需要搭建环境了。
3、关于这条,首先是实现产品功能,这个确实是最重要的,这个基础上再说软件实现方法和后续迭代优化。

个人看法,仅供参考

网友:
吧查询状态的先改成信号量,邮箱,事件,然后会发现,其实RTOS和裸机比,差异没那么大了

网友:
转到OS应当改变软件结构,变成事件驱动,而不是之前的裸机思维的时间驱动

当然,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,先解决问题,再考虑提升,现在是因为你的工程就只有你在维护,要是个大工程,各种规定就要随之而来,为了就是让别人也能看懂你的代码

关于MDK,但凡它自动补全、自动上色等常见IDE功能有的话,也不至于这么难用
至于集成AI,它更是没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在满足性能的情况下可以不用改,但随着程序的复杂,一些裸机的用法会在OS得到高效执行,问题自然会暴 ...

谢谢硬汉哥指教。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