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uchGFX解决撕裂问题

楼主(2025-01-18):
1. 检查单片机的像素时钟能否支持LCD显示所需要的时钟,我使用LTDC+DMA2D+16位SDRAM+16bpp+单图层,LCD时钟范围为24.36MHz~40MHz,符合要求,但修改完后还是撕裂

2. 检查LTDC配置,并且STM32官方的建议进行参数调整(64字节的倍数),使Total Width和Total Height能够被64整除,但修改完后还是撕裂

注:这部分可以看哔哩哔哩的视频 7.1 GUI开发技能分享1-(LTDC撕裂优化-TouchGFX非内存映射存储-TouchGFX控件计时)_哔哩哔哩_bilibili
      也可以看手册

3. 开启DMA2D和中断,还是撕裂

4. 开启TouchGFX双缓冲,并分配到两个不同的组(手册的4.5.3里推荐),还是撕裂感很明显

注:getClientFrameBuffer和swapFrameBuffers应该是底层会调用,这部分详看论坛 已解决:在哪里可以找到touchgfx libra的源代码 - STMicroelectronics Community --- Solved: Where can I find the source code of touchgfx libra... - STMicroelectronics Community

5. 降低TouchGFX的调度速度,我这里使用的是LTDC时钟源,所以我从40MHz降低为30MHz后,终于解决了撕裂的问题!希望有大佬能告诉我根本原因是什么

注:降低时钟导致屏幕上电抖动属于正常现象

网友A:
撕裂问题就是需要基于垂直消隐的双缓冲或者三缓冲来解决。

降低到30MHz可以解决,说明在30MHz时钟速度下可以正常完成基于垂直消隐的双缓冲机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撕裂问题就是需要基于垂直消隐的双缓冲或者三缓冲来解决。

降低到30MHz可以解决,说明在30MHz时钟速度下 ...

还有两个问题,需要请教一下硬汉哥
1. 我看了一下底层源码,touchGFX好像已经自行实现了基于垂直消隐的双缓冲,对比了之前论坛发的工程(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8102),没有发现有进行额外的处理,是我理解错了吗?
2. 要如何计算这个LCD时钟是否能够支持垂直消隐的双缓冲机制,我理解是垂直消隐是通过DMA2D的中断去实现的,只要LCD和DMA2D的总线占用符合要求就行,那理论上只要我的LCD时钟不超过45MHz不应该都是正常的吗(LTDC+DMA2D+16位SDRAM+16bpp+单图层),为什么要降到30MHz才可以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两个问题,需要请教一下硬汉哥
1. 我看了一下底层源码,touchGFX好像已经自行实现了基于垂直消隐的 ...

垂直消隐是基于行中断,用DMA2D中断不行。

【实战技能】基于硬件垂直消隐的多缓冲技术在LVGL, emWin,GUIX和TouchGFX应用,含视频教程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114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