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记录一次RTX调试组件显示栈异常的解决过程

楼主(2025-01-19):
起因:STM32F407将任务栈切换到CCRAM,调试时发现一大片的任务显示红色

看图片发现,个别不使用CCRAM的任务是正常的,只要用了CCRAM就是红的。
检查栈是否溢出:

发现根本没有出现溢出,标志(0xE25A2EA5U)和填充(0xCCCCCCCCU)都是正常的,就奇了怪了。

查看RTX5.scvd文件
溢出显示代码:

溢出检测代码:

__CalcMemUsed函数:

看完都没发现不对的,只是这个函数__CalcMemUsed怎么处理溢出的无法知晓。
然后想到,是不是因为内存地址的问题,查看我的代码,是通过指针的方式引用的CCRAM:

//   <o>Stack address (CC RAM) <0x0-0xF0000000:0x400>
//      <i> 用于任务堆栈
#define F4_CCRAM_ADDR     0x10000000

//   <o>Stack size (CC RAM) [Kbytes] <0-64> <#*1024>
//      <i> 用于任务堆栈
#define F4_CCRAM_SIZE     65536
// </h>

uint8_t *g_AppStackBuff = (uint8_t *)F4_CCRAM_ADDR;

而且设置中并没有勾选IRAM2

那现在尝试一下开启IRAM2看看

代码调整一下:
uint8_t g_AppStackBuff[F4_CCRAM_SIZE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10000000")));

果然有效果了

总结:
问题原因是使用了CCRAM但未在MDK的设置中启用,从而导致MDK的调试组件因为内存地址异常而报栈溢出
因为调试组件使用了__CalcMemUsed函数检查任务栈,该函数会返回栈溢出状态,函数内部参考了工程设置中RAM的设置,使用了不在设置中合法范围内的地址就会报溢出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很详细的解决过程。

网友A:
请问楼主第一张图是什么调试工具的界面,是keil吗,freertos也可以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第一张图是什么调试工具的界面,是keil吗,freertos也可以用吗?

这个是MDK的RTX5调试组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