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Jflash的扇区不对

楼主(2025-01-20):
如图,因为MDK工程里有用到opt.s,所以hex文件也包含option Bytions段(应为0x1FFFF800 - 0X1FFFF80F而非0x06000000 - 0x0600000F),但是JFlash中这个16Byte的地址段不对,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吗?
因为不想改工程了,想给生产环境修改一下。

网友:
下载8.x版本,看看修改了没

网友A:
地址0x06000000 仅为虚拟地址。选项字节最初位于地址0x1FFFF800 处。从0x06000000 到0x1FFFF800 的重新映射由J-Flash自动完成。
地址应该是对的,图里sector0勾上吧

楼主:
我下了最新的8.12,一样的。但是STLINK可以,我先用STLINK对付过去了。后面看看有时间能不能研究下修改jflash的器件描述和下载算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地址0x06000000 仅为虚拟地址。选项字节最初位于地址0x1FFFF800 处。从0x06000000 到0x1FFFF800 的重新映 ...

感谢,确实是虚拟地址。我用MDK下载后用jflash读出来确实内容一致,但是因为我工程中加了stm32f3xx_opt.s编译出来的hex文件里用的是实际地址,所以写个脚本改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https://kb.segger.com/ST_STM32F3 ... gramming_in_J-Flash

The address 0x06000000 is a virtual address only. The option bytes are originally located at address 0x1FFFF800. The remap from 0x06000000 to 0x1FFFF800 is done automatically by J-Flash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