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SEGGER ES 和 CubeIDE 编译器和编译程序的大小

楼主(2025-01-20):
同一个 STM32G030 的程序,
用 SEGGER ES(默认设置,优化等级None)编译出来:24.7K。

用 STM32CubeIDE (默认设置,优化等级-O0)编译出来:36.55K,Flash都装不下。
用 STM32CubeIDE (优化等级-Og)编译出来:23.23K。

差别这么大吗?
这些编译器优化是优化什么?

还有SEGGER ES 编译固件超过Flash的时候,报错误,但是不给原因,只提示“exti status 0x64”,还是在别的地方提示原因?

网友A:
STM32CubeIDE 用的免费通用的gcc,优化肯定没有[Embedded Studio] 的好。

网友B:
1、这个我比较过早期版本SES,不过是IAR,SES和MDK
【测试帖】比较IAR,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(2019-04-06更新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102

2、SES可以选择GCC和CLANG,都可以比较下。
3、芯片超范围倒是没有留意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这个我比较过早期版本SES,不过是IAR,SES和MDK
【测试帖】比较IAR,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 ...

SES 的编译器可以选择GCC和SEGGER,这个SEGGER编译器是CLANG?
看名字像是这个公司自己做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ES 的编译器可以选择GCC和SEGGER,这个SEGGER编译器是CLANG?
看名字像是这个公司自己做的。

对,是基于CLANG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在clang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过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STM32CubeIDE 用的免费通用的gcc,优化肯定没有[Embedded Studio] 的好。

CubeIDE并不是使用免费的gcc,这个可以在release中查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ubeIDE并不是使用免费的gcc,这个可以在release中查看

这?红框里的不是吗?这不就是GCC那套工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