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移植appwizard工程后出现的颜色问题和字体色差问题,以及烧屏问题

楼主(2025-01-22):
移植appwizard的工程进去后发现了三个问题(使用的是RGB565)

①纯色是正常的,但其余混色的颜色显示异常,怀疑是16bpp无法显示这种颜色所导致的,但appwizard好像没法设置去避免这种问题
②黑色字体在逐渐变黑的区域内,字体四周会变得发亮偏橙,怀疑是问题一所导致的

③TFTLCD屏幕,画面停留几分钟后有类似OLED的烧屏的现象,得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慢慢恢复,不知道是不是频率太高的问题(全部填充白色,开背光也能看到遗留的淡淡的画面)(换屏幕后正常,但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)

网友:
可以截图功能,截图出来看下,如果正常,应该基本就是你显示屏的问题了。

楼主:
截图后,字体边缘是正常的,而且也没有残影,应该就是显示屏内伤了,我看看调低LTDC频率能不能解决。
但混色的情况还存在,导致appwizard中使用的颜色到显示屏中就不一致了,除非使用纯色

楼主:
残影的问题解决,是LTDC频率太高的问题,LTDC频率太高还导致了颜色变深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