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,EMWIN最新的库如何放到STM32上运行??

楼主(2025-01-23):
如题,我在SEGGER网站下载了最新的EMWIN的LIB库,但如果直接放到工程里编译会提示错误“.\Objects\mnt_app.axf: error: L6024U: Library GUI.lib contains an invalid member name.”,请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?

网友A:
现在最新可用的单片机版库版本是6.48,此贴有最新版案例,可以参考

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.0,含FreeRTOS内核版本,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(2024-10-3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51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最新可用的单片机版库版本是6.48,此贴有最新版案例,可以参考

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.0,含 ...

我下载了这个例程,发现里面用的库是libGUI_v7m_OS1.a,我以前自己用的库是GUI_CM4F_L.lib。然后我在程序中用这个OS1.a替换了这个lib,但编译时报错:“emWin\GUILib\libGUI_v7m_OS1.a(1): error: A1167E: Invalid line start ”, “   4 00000000 \014?(5): error: A1167E: Invalid line start ”,请问如何解决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最新可用的单片机版库版本是6.48,此贴有最新版案例,可以参考

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.0,含 ...

如果我把ASM标签页的assembler option选择成armclang(auto select),则会出现新的警告,比如:ArmClang: warning: emWin/GUILib/libGUI_v7m_OS1.a: 'linker' input unused [-Wunused-command-line-argument],  ArmClang: warning: argument unused during compilation: '-mfloat-abi=hard' [-Wunused-command-line-argument]

等等警告。

楼主:
我把.a文件设置成了库文件,但编译时又出现   ... wchart-16 clashes with wchart-32.这种错误。。。查了一下百度,说在C/C++标签页的misc controls位置写入--wchar32,我这样做的话,提示ArmClang: error: unsupported option '--wchar32'。。。。。。硬汉兄知道为什么吗?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把.a文件设置成了库文件,但编译时又出现   ... wchart-16 clashes with wchart-32.这种错误。。。查了一 ...

MDK版本是5.36.

网友:
方便的话,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,有时间我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