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606只能正常采集前两个通道,后面6通道的数据一直显示为0

楼主(2025-01-23):
移植的安富莱H5 HAL库例程,使用AD7606的FSMC并行采集,软件定时500ms,只能正常采集前两个通道,后面6通道的数据一直显示为0,调整了很多个时序组合也不行,请教一下其他查错的思路。
        /* FMC使用的HCLK,主频168MHz,1个FMC时钟周期就是13.9ns */
        SRAM_Timing.AddressSetupTime       = 2;  /* 2*13.9ns=23.8ns,地址建立时间,范围0 -15个FMC时钟周期个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AddressHoldTime        = 0;  /* 地址保持时间,配置为模式A时,用不到此参数 范围1 -15个时钟周期个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DataSetupTime          = 3;  /* 3*13.9ns=35.7ns,数据保持时间,范围1 -255个时钟周期个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BusTurnAroundDuration  = 0;  /*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CLKDivision            = 0;  /*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DataLatency            = 0;  /*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AccessMode             = FSMC_ACCESS_MODE_A; /* 配置为模式A */

另外,没看懂这里是怎么利用时序逐通道读取数据的
void AD7606_ReadNowAdc(void)
{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0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1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1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2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2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3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3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4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4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5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5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6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6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7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7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8路样本 */

        AD7606_SEGGER_RTTOUT();
}

网友:
方便的话,分享下你的接线原理图和完全AD7606部分代码。

楼主: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 模块名称 : AD7606数据采集模块
*        文件名称 : bsp_fsmc_ad7606.c
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*        说    明 : AD7606挂在STM32的FMC总线上,本例子使用了TIM8作为硬件定时器,定时启动ADC转换。
*              AD7606的FMC驱动做了两种采集方式:
*              (1)软件查询方式,适合低速查询获取。
*              (2)FIFO工作模式,适合8路实时采集,支持最高采样率200Ksps。
*
*        修改记录 :
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日期        作者     说明
*                V1.0    2020-05-01 armfly  正式发布
*
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20-2030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nclude "bsp.h"

        STM32-V6开发板 + AD7606模块, 控制采集的IO:

        G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> AD7606_OS0                无过采样
        GND         ---> AD7606_OS1
        GND         ---> AD7606_OS2
        GND         ---> AD7606_RAGE        输入模拟电压量程,正负5V
        PF0         ---> AD7606_RESET        复位
        PA6         ---> AD7606_BUSY        忙信号        (未使用)
        PB6/PB7     ---> AD7606_CONVSTA/CONVSTB        启动ADC转换
*/

/* CONVST 启动ADC转换的GPIO = PH12 */
#define CONVST_RCC_GPIO_CLK_ENABLE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
#define CONVST_TIM8_CLK_DISABLE     __HAL_RCC_TIM4_CLK_DISABLE
#define CONVST_GPIO                GPIOB
#define CONVST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6
#define CONVST_TIMX                TIM4
#define CONVST_TIMCH        1
#define CONVST_GPIO2        GPIOB
#define CONVST_PIN2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7
#define CONVST_TIMX2        TIM4
#define CONVST_TIMCH2        2

/* 启动AD转换 */
#define CONVST_1()                CONVST_GPIO->BSRR = CONVST_PIN; CONVST_GPIO2->BSRR = CONVST_PIN2
#define CONVST_0()                CONVST_GPIO->BSRR = ((uint32_t)CONVST_PIN << 16U); CONVST_GPIO2->BSRR = ((uint32_t)CONVST_PIN2 << 16U)

/* BUSY 转换完毕信号 = PI6 */
#define BUSY_RCC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
#define BUSY_GPIO                GPIOA
#define BUSY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6
#define BUSY_IRQn                EXTI9_5_IRQn
#define BUSY_IRQHandler        EXTI9_5_IRQHandler

/* AD7606复位口线 : PF0 */
#define RESET_RCC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
#define RESET_GPIO                GPIOF
#define RESET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0

#define RESET_1()        RESET_GPIO->BSRR = RESET_PIN
#define RESET_0()        RESET_GPIO->BSRR = ((uint32_t)RESET_PIN << 16U)

/* AD7606 FSMC总线地址,只能读,无需写 */
#define AD7606_RESULT()        *(__IO uint16_t *)0x6C000000

AD7606_VAR_T g_tAD7606;                /* 定义1个全局变量,保存一些参数 */
AD7606_FIFO_T g_tAdcFifo;        /* 定义FIFO结构体变量 */

static void AD7606_CtrlLinesConfig(void);
static void AD7606_FSMCConfig(void)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InitAD7606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连接外部SRAM的GPIO和FSMC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InitAD7606(void)
{
        AD7606_CtrlLinesConfig();
        AD7606_FSMCConfig();

//        AD7606_SetOS(AD_OS_NO);                /* 无过采样 */
        AD7606_SetInputRange(0);        /* 0表示输入量程为正负5V, 1表示正负10V */
        AD7606_Rese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复位 */
        CONVST_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启动转换的GPIO,平时设置为高 */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CtrlLinesConfig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GPIO口线,FMC管脚设置为复用功能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
        安富莱STM32-V5开发板接线方法:

        PG12/FSMC_NE4                --- 主片选(TFT, OLED 和 AD7606)
        PD4/FSMC_NOE                --- 读控制信号,OE = Output Enable , N 表示低有效

        PD14/FSMC_D0
        PD15/FSMC_D1
        PD0 /FSMC_D2
        PD1 /FSMC_D3
        PE7 /FSMC_D4
        PE8 /FSMC_D5
        PE9 /FSMC_D6
        PE10/FSMC_D7
        PE11/FSMC_D8
        PE12/FSMC_D9
        PE13/FSMC_D10
        PE14/FSMC_D11
        PE15/FSMC_D12
        PD8 /FSMC_D13
        PD9 /FSMC_D14
        PD10/FSMC_D15

        其他的控制IO:

        PB6/PB7     ---> AD7606_CONVSTA/CONVSTB        启动ADC转换
        PF0         ---> AD7606_RESET        复位
        PA6         ---> AD7606_BUSY        忙信号        (未使用)
*/

static void AD7606_CtrlLinesConfig(void)
{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ure;

        /* 使能 GPIO时钟 */
      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();

        /* 使能FMC时钟 */
        __HAL_RCC_FSMC_CLK_ENABLE();

        /* 设置 GPIOD 相关的IO为复用推挽输出 */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ure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ure.Pull = GPIO_PULLUP;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ure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

        /* 配置GPIOD */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ure.Pin = GPIO_PIN_0 | GPIO_PIN_1 | GPIO_PIN_4 | GPIO_PIN_5 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 | GPIO_PIN_14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5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_structure);

        /* 配置GPIOE */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ure.Pin = GPIO_PIN_4 | GPIO_PIN_5 | GPIO_PIN_7 |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1 | GPIO_PIN_12 | GPIO_PIN_13 | GPIO_PIN_14 | GPIO_PIN_15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_structure);

        /* 配置GPIOG */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ure.Pin = GPIO_PIN_12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G, &gpio_init_structure);

        /*        配置几个控制用的GPIO
                PH12/DCMI_D3/AD7606_CONVST      ---> AD7606_CONVST        启动ADC转换
                PI4/DCMI_D5/AD7606_RESET        ---> AD7606_RESET        复位
        */

        /* 其它IO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    RESET_RCC_GPIO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CONVST_RCC_GPIO_CLK_ENABLE();
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推挽输出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ull = GPIO_PULLU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上下拉电阻不使能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    /* GPIO速度等级 */
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= CONVST_PIN;
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Init(CONVST_GPIO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= CONVST_PIN2;
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Init(CONVST_GPIO2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= RESET_PIN;
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Init(RESET_GPIO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FSMCConfig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FSMC并口访问时序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AD7606_FSMCConfig(void)
{
        /*
           TFT-LCD,OLED和AD7606公用一个FMC配置,如果都开启,请以FMC速度最慢的为准。
           从而保证所有外设都可以正常工作。
        */
        SRAM_HandleTypeDef hsram = {0};
        FS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SRAM_Timing = {0};

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AD7606规格书要求(3.3V时,通信电平Vdriver):RD读信号低电平脉冲宽度最短21ns,对应FMC的DataSetupTime
                CS片选和RD读信号独立方式的高电平脉冲最短宽度15ns。
                CS片选和RD读信号并联方式的高电平脉冲最短宽度22ns。
                这里将22ns作为最小值更合理些,对应FMC的AddressSetupTime

                2-x-3-x-x-x  : RD高持续27.8ns,低电平持续41.7ns. 读取8路样本数据到内存差不多就是556ns。
        */
        hsram.Instance  = FSMC_NORSRAM_DEVICE;
        hsram.Extended  = FS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;

        /* FMC使用的HCLK,主频72MHz,1个FMC时钟周期就是13.9ns */
        SRAM_Timing.AddressSetupTime       = 2;  /* 2*13.9ns=27.8ns,地址建立时间,范围0 -15个FMC时钟周期个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AddressHoldTime        = 0;  /* 地址保持时间,配置为模式A时,用不到此参数 范围1 -15个时钟周期个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DataSetupTime          = 3;  /* 3*13.9ns=41.7ns,数据保持时间,范围1 -255个时钟周期个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BusTurnAroundDuration  = 0;  /*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CLKDivision            = 0;  /*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DataLatency            = 0;  /*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*/
        SRAM_Timing.AccessMode             = FSMC_ACCESS_MODE_A; /* 配置为模式A */

        hsram.Init.NSBank             = FSMC_NORSRAM_BANK4;              /* 使用的BANK4,即使用的片选FSMC_NE4 */
        hsram.Init.DataAddressMux     = FS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;   /* 禁止地址数据复用 */
        hsram.Init.MemoryType         = FSMC_MEMORY_TYPE_SRAM;           /* 存储器类型SRAM */
        hsram.Init.MemoryDataWidth    = FS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;        /* 16位总线宽度 */
        hsram.Init.BurstAccessMode    = FS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;  /* 关闭突发模式 */
        hsram.Init.WaitSignalPolarity = FS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;   /* 用于设置等待信号的极性,关闭突发模式,此参数无效 */
        hsram.Init.WaitSignalActive   = FSMC_WAIT_TIMING_BEFORE_WS;      /* 关闭突发模式,此参数无效 */
        hsram.Init.WriteOperation     = FS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;     /* 用于使能或者禁止写保护 */
        hsram.Init.WaitSignal         = FSMC_WAIT_SIGNAL_DISABLE;        /* 关闭突发模式,此参数无效 */
        hsram.Init.ExtendedMode       = FSMC_EXTENDED_MODE_DISABLE;      /* 禁止扩展模式 */
        hsram.Init.AsynchronousWait   = FS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;  /* 用于异步传输期间,使能或者禁止等待信号,这里选择关闭 */
        hsram.Init.WriteBurst         = FSMC_WRITE_BURST_DISABLE;        /* 禁止写突发 */
//        hsram.Init.ContinuousClock    = FS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ONLY; /* 仅同步模式才做时钟输出 */
//    hsram.Init.WriteFifo          = FSMC_WRITE_FIFO_ENABLE;          /* 使能写FIFO */

        /* 初始化SRAM控制器 */
        if (HAL_SRAM_Init(&hsram, &SRAM_Timing, &SRAM_Timing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错误 */
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SetInputRange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AD7606模拟信号输入量程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_ucRange : 0 表示正负5V   1表示正负10V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SetInputRange(uint8_t _ucRange)
{
        if (_ucRange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_tAD7606.ucRange = 0;
//                RANGE_0();        /* 设置为正负5V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_tAD7606.ucRange = 1;
//                RANGE_1();        /* 设置为正负10V */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Rese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硬件复位AD7606,复位之后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Reset(void)
{
        RESET_0();        /* 退出复位状态 */

        RESET_1();        /* 进入复位状态 */
        RESET_1();        /* 仅用于延迟。 RESET复位高电平脉冲宽度最小50ns。 */
        RESET_1();
        RESET_1();

        RESET_0();        /* 退出复位状态 */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StartConvs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启动1次ADC转换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StartConvst(void)
{
        /* page 7:  CONVST 高电平脉冲宽度和低电平脉冲宽度最短 25ns */
        /* CONVST平时为高 */
        CONVST_0();
        CONVST_0();
        CONVST_0();

        CONVST_1(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ReadNowAdc
*        功能说明: 读取8路采样结果。结果存储在全局变量 g_tAD7606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 弱定义,方便用户将采集的结果实时输出 */
__weak void AD7606_SEGGER_RTTOUT(void)
{

}

void AD7606_ReadNowAdc(void)
{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0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1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1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2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2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3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3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4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4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5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5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6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6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7路样本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7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读第8路样本 */

        AD7606_SEGGER_RTTOUT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 模块名称 : AD7606测试
*        文件名称 : demo_fmc_ad7606.c
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*        说    明 : AD7606测试。
*              AD7606的FMC驱动做了两种采集方式
*              (1)软件查询方式,适合低速查询获取。
*              (2)FIFO工作模式,适合8路实时采集,支持最高采样率200Ksps。
*              数据展示方式:
*              (1)软件查询方式,数据通过串口打印输出。
*              (2)FIFO工作模式,数据通过J-Scope实时输出。
*
*        修改记录 :
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日期        作者     说明
*                V1.0    2020-05-01 armfly  正式发布
*
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20-2030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nclude "bsp.h"
#include "demo_fsmc_ad7606.h"

/* 仅允许本文件内调用的函数声明 */
static void sfDispMenu(void);
static void AD7606_Mak(void);
static void AD7606_Disp(void);

static int16_t s_volt[8]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DemoFmcAD7606
*        功能说明: AD7606测试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DemoFmcAD7606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ucKeyCode;
        uint8_t ucRefresh = 0;
        uint8_t ucFifoMode;

        ucFifoMode = 0;                 /* AD7606进入普通工作模式 */
        ucRefresh = 0;                /* 数据在串口刷新的标志 */

//        AD7606_SetOS(AD_OS_NO);                /* 无过采样 */
        AD7606_SetInputRange(0);        /* 0表示输入量程为正负5V, 1表示正负10V */
        AD7606_StartConvst();                /* 启动1次转换 */

        bsp_StartAutoTimer(0, 50);        /* 启动1个5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*/
        bsp_StartAutoTimer(3, 2000);        /* 启动1个2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*/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Idle();                /* 这个函数在bsp.c文件。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函数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*/

                /* 判断定时器超时时间 */
                if (bsp_CheckTimer(3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每隔100ms 进来一次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2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 (ucRefresh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Refresh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处理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7606_Mak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打印ADC采样结果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7606_Disp();
                }

//                if (ucFifoMode == 0)        /* AD7606 普通工作模式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bsp_CheckTimer(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每隔500ms 进来一次. 由软件启动转换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7606_ReadNowAdc();                /* 读取采样结果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7606_StartConvst();                /* 启动下次转换 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Refresh = 1;        /* 刷新显示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Ma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处理采样后的数据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Mak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i;
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767 = 5V , 这是理论值,实际可以根据5V基准的实际值进行公式矫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lt = ((int16_t)dat * 5000) / 32767;        计算实际电压值(近似估算的),如需准确,请进行校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lt = dat * 0.3051850947599719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if (g_tAD7606.ucRange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volt = (g_tAD7606.sNowAdc * 5000) / 32767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volt = (g_tAD7606.sNowAdc * 10000) / 32767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D7606_Disp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显示采样后的数据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AD7606_Disp(void)
{
        int16_t i;
        int16_t iTemp;

        /* 打印采集数据 */
        PRINT(plotter, "%d,%d,%d", s_volt[0], s_volt[1], s_volt[2]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sfDispMenu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显示操作提示菜单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sfDispMenu(void)
{
        printf("Menu:\r\n");
        printf("1. AutoTimer LED2\r\n");
//        printf("2. K1       : 切换量程(5V或10V)\r\n");
//        printf("3. K2       : 进入FIFO工作模式\r\n"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是用的软件定时器的方法进行读取的,无过采样,RANGE也是接地的。把CVA和CVB分开是因为手边没有面包板,没办法并联。
不过用示波器测过了,CVA和CVB的上升沿时间差是在50us以内。RD引脚也是上下翻转8次之后,CV引脚才进行翻转。信号是符合程序设计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用的软件定时器的方法进行读取的,无过采样,RANGE也是接地的。把CVA和CVB分开是因为手边没有面包板,没 ...

看了你的代码和原理图,是没问题的
1、注意一定要5V供电给7606
2、8个通道都要接上待测信号,不要悬空

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你的代码和原理图,是没问题的
1、注意一定要5V供电给7606
2、8个通道都要接上待测信号,不要悬空
...

好的谢谢硬汉哥,我之前只单独接了某一个通道的Vin和Vgnd进行采样,回头试一下全部通道都接上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