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各位大佬,FileX不支持exFAT吗?还是闪迪的64G卡不支持?

楼主(2025-01-24):
请教论坛内大佬,我使用H743+ThreadX+FileX读取SD卡。工程直接通过CubeMX生成。在使用fx_media_open挂载文件系统时错误。

尝试以下两种办法。
第一种:使用DiskGenuis格式化SD卡,选择FAT32格式(只有NTFS和FAT32两种可选),容量在“我的电脑”里可以识别为59G容量。FileX文件系统也能正常操作。

第二种:使用Win10自带格式化或者SD Card Format软件格式化,选择的是exFAT格式(默认格式)。容量在“我的电脑”里可以识别为59G容量,FileX文件系统不能正常操作。文件系统已经定义FX_ENABLE_EXFAT宏。

对比过硬汉哥的FileX代码的初始化和底层驱动,CubeMX生成的底层大差不差。所以百思不得其解。不知是代码的问题,还是闪迪的卡问题,手头也没有别的厂家的卡。

请教各位大佬。

代码

网友A:
格式化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,64GB要格式化成exFAT,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%BF%A8%C1%AA%C3%CB

在fx_port.h使能宏定义即可:#define FX_ENABLE_EXFA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格式化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,64GB要格式化成exFAT,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 ...

解决了,多谢大佬。

1、已经使能了FX_ENABLE_EXFAT。
2、已经使用SD CARD FORMAT小软件格式化了,哪怕是覆写格式化。

原因如下:
1、MPU的配置,我操作FAT32时,哪怕配置了MPU,开启CACHE,也不曾报错。操作exFAT就不行。要么关闭Cache。要么配置AXIRAM区域为不缓冲,不共享。
2、我之前操作FAT32时,为了最快的效率,将AXIRAM区域配置为了Cache enable,Buffer Enable。然后将FileX的Cache维护打开了,以为就没事了。这种只能操作FAT32文件没问题,操作exFAT不行。暂时不明白原因。

有空再找找原因。

再次感谢大佬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多谢大佬。

1、已经使能了FX_ENABLE_EXFAT。

你把底层的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改成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