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用系统复位时会导致电源复位标志也置位

楼主(2025-01-25):
在软件调用系统软件复位 NVIC_SystemReset();  会导致下面的软件判断到电源复位标志也置位了

if (0x00 != __HAL_RCC_GET_FLAG(RCC_FLAG_PORRST)) {
// 调用系统软件复位,代码却会执行到这里
}

按照文档说明,不应该只有冷启动时,RCC_FLAG_PORRST 才会置位吗? 为什么调用系统复位也会导致这个标志置位呢?

网友:
你试试硬件复位检测到标志是那个

STM32F429的看门狗复位,软件复位等反映在硬件上就是发了一个信号给硬件复位端

楼主:
如果我直接对外部复位引脚进行复位的话,我查看寄存器的值是下图所示,也就是说 CSR寄存器里面 PINRSTF PORRSTF SFTRSTF 这三个标志都置位了。 为什么外部引脚复位也会导致  PORRSTF 这个上电复位标志也置位呢?明明没有操控电源呀。 同理,我调用软件复位NVIC_SystemReset(),这三个标志也会同时置位的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找到了,应该是调用  NVIC_SystemReset() 时,会把寄存器都复位到默认值,而刚好CSR寄存器的默认值中,PORRST 一直是1的,所以判断出来置位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找到了,应该是调用  NVIC_SystemReset() 时,会把寄存器都复位到默认值,而刚好CSR寄存器的默认值 ...

大概率就是这个原因了,谢谢告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