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感觉像是用ram空间来提高性能

楼主(2025-02-05):
感觉threadx对ram的占用较大

threadx的任务控制块需要180字节,而freertos只要92字节

还有threadx中函数的较多局部变量对任务栈也有一定的开销

网友A:
ThreadX也好,FreeRTOS也好,这个TCB控制块大小不是固定的,以FreeRTOS为例,由很多条件编译决定。特别是里面的数组,都是不定大小

/*
 * Task control block.  A task control block (TCB) is allocated for each task,
 * and stores task state information, including a pointer to the task's context
 * (the task's run time environment, including register values)
 */
typedef struct tskTaskControlBlock       /* The old naming convention is used to prevent breaking kernel aware debuggers. */
{
    volatile StackType_t * pxTopOfStack; /**< Points to the location of the last item placed on the tasks stack.  THIS MUST BE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TCB STRUCT. */

    #if ( portUSING_MPU_WRAPPERS == 1 )
        xMPU_SETTINGS xMPUSettings; /**< The MPU settings are defined as part of the port layer.  THIS MUST BE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TCB STRUCT. */
    #endif

    #if ( configUSE_CORE_AFFINITY == 1 ) && ( configNUMBER_OF_CORES > 1 )
        UBaseType_t uxCoreAffinityMask; /**< Used to link the task to certain cores.  UBaseType_t must hav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the number of bits as configNUMBER_OF_CORES. */
    #endif

    ListItem_t xStateListItem;                  /**< The list that the state list item of a task is reference from denotes the state of that task (Ready, Blocked, Suspended ). */
    ListItem_t xEventListItem;                  /**< Used to reference a task from an event list. */
    UBaseType_t uxPriority;                     /**< The priority of the task.  0 is the lowest priority. */
    StackType_t * pxStack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< Points to the start of the stack. */
    #if ( configNUMBER_OF_CORES > 1 )
        volatile BaseType_t xTaskRunState;      /**< Used to identify the core the task is running on, if the task is running. Otherwise, identifies the task's state - not running or yielding. */
        UBaseType_t uxTaskAttributes;           /**< Task's attributes - currently used to identify the idle tasks. */
    #endif
    char pcTaskName[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]; /**< Descriptive name given to the task when created.  Facilitates debugging only. */

    #if ( configUSE_TASK_PREEMPTION_DISABLE == 1 )
        BaseType_t xPreemptionDisable; /**< Used to prevent the task from being preempted. */
    #endif

    #if ( ( portSTACK_GROWTH > 0 ) || ( configRECORD_STACK_HIGH_ADDRESS == 1 ) )
        StackType_t * pxEndOfStack; /**< Points to the highest valid address for the stack. */
    #endif

    #if ( portCRITICAL_NESTING_IN_TCB == 1 )
        UBaseType_t uxCriticalNesting; /**< Holds the critical section nesting depth for ports that do not maintain their own count in the port layer. */
    #endif

    #if (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== 1 )
        UBaseType_t uxTCBNumber;  /**< Stores a number that increments each time a TCB is created.  It allows debuggers to determine when a task has been deleted and then recreated. */
        UBaseType_t uxTaskNumber; /**< Stores a number specifically for use by third party trace code. */
    #endif

    #if ( configUSE_MUTEXES == 1 )
        UBaseType_t uxBasePriority; /**< The priority last assigned to the task - used by the priority inheritance mechanism. */
        UBaseType_t uxMutexesHeld;
    #endif

    #if (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== 1 )
        TaskHookFunction_t pxTaskTag;
    #endif

    #if ( configNUM_THREAD_LOCAL_STORAGE_POINTERS > 0 )
        void * pvThreadLocalStoragePointers[ configNUM_THREAD_LOCAL_STORAGE_POINTERS ];
    #endif

    #if (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== 1 )
        configRUN_TIME_COUNTER_TYPE ulRunTimeCounter; /**< Stores the amount of time the task has spent in the Running state. */
    #endif

    #if ( configUSE_C_RUNTIME_TLS_SUPPORT == 1 )
        configTLS_BLOCK_TYPE xTLSBlock; /**< Memory block used as Thread Local Storage (TLS) Block for the task. */
    #endif

    #if ( configUSE_TASK_NOTIFICATIONS == 1 )
        volatile uint32_t ulNotifiedValue[ configTASK_NOTIFICATION_ARRAY_ENTRIES ];
        volatile uint8_t ucNotifyState[ configTASK_NOTIFICATION_ARRAY_ENTRIES ];
    #endif

    /* See the comments in FreeRTOS.h with the definition of
     * tskSTATIC_AND_DYNAMIC_ALLOCATION_POSSIBLE. */
    #if ( tskSTATIC_AND_DYNAMIC_ALLOCATION_POSSIBLE != 0 )
        uint8_t ucStaticallyAllocated; /**< Set to pdTRUE if the task is a statically allocated to ensure no attempt is made to free the memory. */
    #endif

    #if ( INCLUDE_xTaskAbortDelay == 1 )
        uint8_t ucDelayAborted;
    #endif

    #if ( configUSE_POSIX_ERRNO == 1 )
        int iTaskErrno;
    #endif
} tskTCB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hreadX也好,FreeRTOS也好,这个TCB控制块大小不是固定的,以FreeRTOS为例,由很多条件编译决定。特别是里 ...

哦哦感谢解惑,threadx的函数的局部变量看这也更多一些,这样应该会占用更多的任务栈吧

UINT  _tx_queue_send(TX_QUEUE *queue_ptr, VOID *source_ptr, ULONG wait_option)
{

TX_INTERRUPT_SAVE_AREA

TX_THREAD       *thread_ptr;
ULONG           *source;
ULONG           *destination;
UINT            size;
UINT            suspended_count;
TX_THREAD       *next_thread;
TX_THREAD       *previous_thread;
UINT            status;

BaseType_t xQueueGenericSend( QueueHandle_t xQueue, const void * const pvItemToQueue, TickType_t xTicksToWait, const BaseType_t xCopyPosition )
{
BaseType_t xEntryTimeSet = pdFALSE, xYieldRequired;
TimeOut_t xTimeOut;
Queue_t * const pxQueue = xQueue;

网友:
threadx全系确实很占内存,例如一个fx_media十几k,不推荐资源紧张的项目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哦感谢解惑,threadx的函数的局部变量看这也更多一些,这样应该会占用更多的任务栈吧

UINT  _tx_que ...

这种占用非常小,以ThreadX为例,你截图的所有这些都按照4字节计算,一共才32字节。

函数调用使用的栈空间,以MDK为例,可以看htm文件里面栈使用情况。大部分调用情况都分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