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GUI调用清屏后,还留有上个页面内容

楼主(2025-02-05):
在429上的程序,用的是STemWin5.32,做的界面,然后移植到5.44版本后,发现界面切换后,还留有上个页面的内容,只是新界面进行了覆盖,有的地方未覆盖完全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没有正常重绘导致的。如果确定没问题,可以换个6.x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没有正常重绘导致的。如果确定没问题,可以换个6.x试试

硬汉哥,这个怎么确定他重绘有没有问题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这个怎么确定他重绘有没有问题呢?

工程简单不,如果简单的话,可以分享到百度云看下

如果复杂的话,就不太好查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