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OTA升级

楼主(2025-02-07):
要实现STM32的OTA升级,我现在的想法是通过4G模块将bin文件从FTP服务器中下载到SD卡中,然后设备复位跳转到bootloader程序,再bootloader程序中,将SD卡内的bin文件读出来,但是下一步怎么操作呢?怎么将新的bin文件写入到flash呢?之前IAP的时候使用串口通过xmodem协议,将bin文件写入到flash,OTA怎么写入到flash呢?

网友:
和串口一样啊。写flash的接口都是一样的啊。
入参肯定也是一个地址+长度。你分块读取写入不就行了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搜论坛 STM32 SD卡更新固件 IAP

网友:
供参考

BSP视频教程第18期:基于NAND,eMMC,SD卡和U盘的BootLoader实战,带CRC完整性校验(2022-06-1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305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