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怎么判断LISTVIEW中的HEADER被点击了

楼主(2025-02-08):
LISTVIEW中的HEADER没有设置ID,怎么判断点击了LISTVIEW中的HEADER

网友A:
LISTVIEW是有ID的,可以通过LISTVIEW获取HEADER的句柄: LISTVIEW_GetHeader():

HEADER_Handle hHeader = LISTVIEW_GetHeader(hListView);
HEADER_SetTextColor(hHeader, GUI_GREEN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STVIEW是有ID的,可以通过LISTVIEW获取HEADER的句柄: LISTVIEW_GetHeader():

HEADER_Handle hHeader ...

嗯嗯,这个我知道,但是我想知道
switch (NCode)
{
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if (ButtonId == HEADER的ID)的这个ID怎么写(参考#define GUI_ID_LISTBOX0   0x110 这种的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,这个我知道,但是我想知道
switch (NCode)
{

点击一次,获取下此时的ID值,用在这里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