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CANopen未经过NMT指令会切换工作状态

楼主(2025-02-08):
公司使用了CANopen协议栈的设备,现在设备接入到产品系统,系统里面别的设备用的都是普通的CAN进行数据收发,然后发现,CAN总线上有的数据帧会将CANopen设备从预操作状态切换到停止状态,具体数据帧是:

CAN-ID:0x70
数据 :0x02 0x02 0xxx 0xxx 0xxx ....
这一帧数据会导致node-ID为 0x02 的CANopen设备进入到停机状态,通过多次测试,发现CAN-ID 0x00~0x70都会导致工作状态进行切换,并且发现DATA0决定设备状态,DATA1决定设备node-ID;
我查了一下,发现0x70这个CAN-ID没有具体功能码的定义呀,是不是当时协议栈移值不对呢?
还有问一下,CANopen可不可以让总线的单独一个节点进行状态切换呢?

楼主:
查了下资料,这块CANopen控制单独节点工作状态切换是在NMT报文更改设备状态,后面的字节(也就是DATA1)改为 node-ID 即可,0x00是修改所有从节点工作状态

楼主:
发现NMT命令,CAN-ID部分,本来是0x000,然后保持CAN-ID的功能码部分不变,然后随意改node-ID部分都可以更改节点的工作状态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发现NMT命令,CAN-ID部分,本来是0x000,然后保持CAN-ID的功能码部分不变,然后随意改node-ID部分都可以更 ...

就是保持功能码部分为0,node-ID随意,都可以更改节点的工作状态

网友A:
NMT的话,主要就是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MT的话,主要就是这个

谢谢硬汉!NMT命令是我图看错了,问一下就是一个系统中在CAN自定义协议和CANopen协议里面,CAN自定义协议的CAN-ID为多少时不会导致触发CANopen的一些机制进行改变呢?我看了下具体的ID定义,CANopen的功能码部分都是已经完全占用了的,心里有点没底,强行被拉去出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MT的话,主要就是这个

硬汉哥,就是我们这个CANopen只用了SDO,没有用PDO,我让他们把自定义协议的CAN-ID用到PDO的CAN-ID段,应该不会对CANopen有不可预知的影响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就是我们这个CANopen只用了SDO,没有用PDO,我让他们把自定义协议的CAN-ID用到PDO的CAN-ID段,应 ...

在程序里面把PDO处理的宏定义关闭了,然后了这个设备不需要兼容其它CANopen设备,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程序里面把PDO处理的宏定义关闭了,然后了这个设备不需要兼容其它CANopen设备,是可以的。

好的,谢谢!

网友:
楼主自定义协议CANID可以用0x600-0x7FF这是CANopen未用ID

网友(2025-04-04):
引用 网友A:
在程序里面把PDO处理的宏定义关闭了,然后了这个设备不需要兼容其它CANopen设备,是可以的。

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NMT 的 0x81 应用层复位状态,比如现在我的场景是:在索引为 0x2003上有一个类型为UNSIGNED8的条目,并且设置它为TPDO,发送出来方便我调试,然后在节点上线后,使用SDO修改了这个条目的值,然后可以正确看到NMT发送了00 以及进入7F (应该就是成功复位了),但是这个值并没有还原到节点上线时的值,这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