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F103C8T6 DMA搬运1个字节数据到GPIOA_ODR寄存器低八位,数据同时错误出现在高八位,求大佬

楼主(2025-02-08):
传输的就是一个 uint8_t 类型的,传输的数据宽度 8位的, 寄存器和内存没有地址增长。

网友A:
别用ODR,使用BSRR,直接配置32bi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用ODR,使用BSRR,直接配置32bit。

我刚刚试了一下,通过 BSRR寄存器,只能使引脚电平变高。 我想要通过 DMA控制 ODR实现PWM的输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刚刚试了一下,通过 BSRR寄存器,只能使引脚电平变高。 我想要通过 DMA控制 ODR实现PWM的输出

BSRR寄存器有高16和低16bit,一个是控制高电平的,一个是控制低电平的。

网友B:
32 位外设寄存器必须按字(32 位)写入数据。所有其它外设寄存器则必须按半字(16 位) 或字(32 位)写入数据。而读访问可支持字节(8 位)、半字(16 位)或字(32 位)。
DMA默认搬运8位循环填充了?试试改下变量类型,配置搬运32位。
搬到BSRR的话GPIOX->BSRR=0XFFFF0000 | PATTEN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SRR寄存器有高16和低16bit,一个是控制高电平的,一个是控制低电平的。

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GPIO这内存地址 是不支持 字节或者半字写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2 位外设寄存器必须按字(32 位)写入数据。所有其它外设寄存器则必须按半字(16 位) 或字(32 位)写入 ...

当DMA模块开始一个AHB的字节或半字写操作时,数据将在HWDATA[31:0]总线中未使用的部
分重复。因此,如果DMA以字节或半字写入不支持字节或半字写操作的AHB设备时(即HSIZE不
适于该模块),不会发生错误.
但是手册没有体现出哪一些 不支持或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