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DM9162IEP + STM32F407 + UDP问题

楼主(2025-02-09):
问题1:板子是自己设计的(以太网部分按照硬汉的V5原理图进行设计),2层板,使用的是V5-1020_RL-TCPnet实验_UDP通信(裸机)模板测试,可udp收合发,可以ping到,但是黄灯只有上电的时候亮一下就灭了,没有数据收发的时候绿灯常量,有数据传输,绿灯闪,黄灯一直是灭的,各位帮分析分析?

问题2:V5-1020_RL-TCPnet实验_UDP通信(裸机)模板是标准库进行开发的,没有找到HAL开发的(裸机)这样是不是不太方便啊,不能通过CubeMx进行其他的IO设置?

问题3:在CubeIDE中可以使用usb的虚拟串口,现在在标准库下能否继续使用?

谢谢各位的解答

网友A:
1、运行正常的话,LED可以先不管
2、HAL版的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243

3、没太看明白你的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硬汉老师,问题三,stm32cubeide,可以很简单把usb配置成虚拟串口( USB_OTG_FS中 选择 Device Only模式),实现虚拟串口的传送功能,不知道在标准库下,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功能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老师,问题三,stm32cubeide,可以很简单把usb配置成虚拟串口( USB_OTG_FS中 选择 Device Only模 ...

没问题,标准库也有这种配套的USB库。

楼主:
感谢,硬汉老师

网友B:
RL-TCPNet UDP通信,板子能接收网络调试助手数据,不能发送数据到网络调试助手,程序运行到udp_get_buf(maxlen)函数,系统报错进入sys_error (ERROR_CODE code)函数,报警命令ERR_MEM_LOCK,无论修改那个参数都一样,如何修改程序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L-TCPNet UDP通信,板子能接收网络调试助手数据,不能发送数据到网络调试助手,程序运行到udp_get_buf(max ...

使用我这个帖子里面UDP例子的测试代码,看看能正常运行不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(2025-03-19):
引用 网友A:
1、运行正常的话,LED可以先不管
2、HAL版的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 ...

eric2013 硬汉,做了12块板子,RL-TCPnet V7.X使用的很好,完成了udp的通信,美中不足还就是网口的两个灯只亮绿灯,黄灯不亮,工程师的病犯了哈,啥原因呢,请指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ric2013 硬汉,做了12块板子,RL-TCPnet V7.X使用的很好,完成了udp的通信,美中不足还就是网口的两个灯 ...

这个LED灯是硬件管理的,软件处理不了。

得查下你的硬件了。

楼主:
1)没有插网线的情况下,上电的时候能看到,绿灯,黄灯都是亮了之后再灭掉了;

2)插网线的情况下:

a. 使用usb转以太网网线(连接电脑与板子的RJ45)时,上电上电的时候能看到,绿灯,黄灯先都是亮了之后再灭掉了;然后是绿灯亮;通信的时候,绿灯不停地闪,这个过程,黄灯始终是灭的;

b. 若是把板子接到路由器的端口,usb转以太网网线把电脑连接路由器的另外一个端口时,上电上电的时候能看到,绿灯,黄灯先都是亮了之后再灭掉了;然后是绿灯、黄灯都亮;通信的时候,绿灯不停地闪,这个过程,黄灯始终是常亮的,不闪;

上面的现象和,平常所说(来源于网络):

“绿灯:长亮 代表100M, 不亮 代表10M;

黄灯:长亮 代表无数据收发; 闪烁 代表有数据收发。”

黄灯的表现不正常;该闪的黄灯不闪,不该闪的绿灯闪。

代码没有问题,硬件没有问题,结论是:灯接反了,硬汉老师原理图的灯接反哈:SPEEDLED2应当接绿灯,LINKACT2应当接黄灯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1)没有插网线的情况下,上电的时候能看到,绿灯,黄灯都是亮了之后再灭掉了;

2)插网线的情况下:

怎么不能怀疑“绿灯:长亮 代表100M,不亮 代表10M;

黄灯:长亮 代表无数据收发; 闪烁 代表有数据收发。” 这个说法有问题哈?硬汉还是很厉害的,不能怀疑硬汉老师

楼主:
RJ45接口的绿灯和黄灯通常用于指示网络连接状态。虽然不同厂商的设备可能有些许区别,但一般来说,以下是常见的约定俗成规律:

绿灯亮:表示网络连接正常,并且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数据传输。同时绿色的常亮灯通常表示设备处于全双工模式。

绿灯闪烁:通常表示设备正在传输数据。闪烁的频率可能与数据的传输速率有关。

黄灯亮:可能表示设备连接正常,但数据传输速度较低;在某些情况下,黄灯还可能表示连接不如预期,比如在某些情况下设备可能处于半双工模式。

黄灯闪烁:通常表示数据正在以较低的速率传输,或者是在进行连接检查。

灯灭:可能表示没有连接或设备未开机,或是网络接口出现故障。

具体的指示灯意义还是要参考设备的用户手册或产品说明书,以获得最准确的信息。

楼主:
学会看手册,感谢硬汉分享,此贴已结:硬汉的电路是对的,板子的现象也是对的的,网上的论述不准确,以手册为准:

楼主:
见手册 6.1 LED Function Descript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