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用切图的方式刷数据怎么做

楼主(2025-02-09):
请教一下,emwin不用text控件刷数据,用切图的方式实时刷数据需要怎么做

用函数GUI_DrawBitmap()刷图片,应该在重绘消息里还是在定时器消息里刷

楼主:
怎么确保实时更新,其他没变的数据不动,只实时刷改变的数据

网友A:
定时器消息里面就行,方便,只是这里直接调用GUI_DrawBitmap(),优先select window到有效的窗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消息里面就行,方便,只是这里直接调用GUI_DrawBitmap(),优先select window到有效的窗口

在主界面 用这种切图的方式刷数据,还从SD卡读dta文件刷了几张图片,切换界面时会释放读取的dta内存,数据刷新正常
但现在切换界面会偶尔卡死(一旦卡死一次频率会上升),程序会跑到如图异常,是咋回事啊,前面用text控件刷数据,切换界面都是正常的,读剩余内存还挺多的,应该不是内存不够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在主界面 用这种切图的方式刷数据,还从SD卡读dta文件刷了几张图片,切换界面时会释放读取的dta内存,数 ...

已解决,写错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