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关于时间片调度被阻塞的问题

楼主(2025-02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楼主的图片没有贴出来,这个需要单独粘贴下才行

论坛bug不支持图片复制粘贴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6432&fromuid=58

楼主:
对于绿色部分,我的理解是task3阻塞后立即执行task4,并且task4会执行一个完整时间片,但我测试发现阻塞后下一个任务并不会执行完整时间片。
时间片大小为100ms,两个任务分别是拉高与拉低,在任务2中调用vTaskDelay(1)后切换到任务1,任务1只会执行任务2剩下的那部分时间,然后就切换到任务2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于绿色部分,我的理解是task3阻塞后立即执行task4,并且task4会执行一个完整时间片,但我测试发现阻塞后 ...

注意一点,截图的理论介绍不太适用于FreeRTOS

因为FreeRTOS时间片支持非常简陋,仅支持固定的1个时间片大小,且这个时间片大小等于1个系统时钟节拍。

比如你的系统时钟节拍是1ms,那么这个时间片大小就是1ms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正式因为这个原因,导致比如当前时刻是123456ms,那么时间片切换获取时间的时候,还是这个时间,1个时间片大小后的时间123457ms就无法做到足够1m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