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appwizard使用timer模块,交互无效

楼主(2025-02-10):
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,在模拟器中运行,打断点,发现一直没有进入定时器的函数里面,不知道是不是哪里需要开启。

使用的是appwizard版本是1.20 6.16c

网友:
这个代码里面,随意加入个打印执行,看看正常运行不,感觉像是被优化了。

另外这个AppWizard提供的案例里面,有几个是使用了TIMER组件的,可以参考下用法

楼主:
感谢,参考案例后已解决,原来定时器还要手动开启才会开始计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,参考案例后已解决,原来定时器还要手动开启才会开始计时

好的,解决了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