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不够用了怎么办,有好的扩展方案吗

楼主(2025-02-11):
现在很多传感器动不动就是串口输出,32的串口不够用了,有没有什么好用的串口扩展芯片,可以同时拖多个串口的?感谢各位佬

网友:
CH438Q 是一款八 UART 芯片,包含八个兼容 16C550 或 16C750 的异步串口,支持最高 4Mbps 的通讯波特率。其主要功能包括:

完全独立的八个异步串口,兼容 16C550、16C552、16C554 及 16C750 并有所增强。

支持 5、6、7 或 8 个数据位以及 1 或 2 个停止位。

支持奇、偶、无校验等校验方式。

内置 128 字节的 FIFO 先进先出缓冲器,支持 4 个 FIFO 触发级。

支持 MODEM 调制解调器信号 CTS、DSR、RI、DCD、DTR、RTS

网友:
CH9434:  SPI 扩展4路 串口。

网友:
串口扩展芯片贵的要死,STM32H7系列10个串口还不够用么,如果是一问一答的串口应用,可以考虑用CD4052模拟开关切换通道

网友:
我用的国内的WK2124,SPI一拖四串口,用一个SPI挂了两片拖出8个。

硬汉哥用的沁恒的CH9434

准备给TOOL做个4路串口扩展板,应对需要串口下载的单片机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&fromuid=41790

网友:
用切换芯片呢? mcu 的一路串口,分时切换连接不同传感器。

话说串口扩展芯片有个奇葩 cdctl01a,和 can 一样带仲裁,最高 50Mbps,自带基础打包解包校验协议,不过只是单路,因为面向总线的,一路总线可以挂很多节点

网友:
速度要求不高,换硬件,用RS485,可以挂上百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