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大佬, emwin 界面重叠显示貌似不是在最上面 ?

楼主(2025-02-12):
emwin 界面重叠显示貌似不是在最上面 ?

我想吧 那个列表界面显示在 图片之上, 需要怎么配置呀 ?

网友A:
图片是在独立的窗口上吗,可以设置调用窗口的stayontop函数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是在独立的窗口上吗,可以设置调用窗口的stayontop函数试试

图片 是在一个屏幕 界面上显示的, 在屏幕界面上按下文件列表按钮后才会显示 文件列表界面控件 (这个列表控件显示界面是单独做的一个界面)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