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上位机开源版本如何快速转成64平台

楼主(2025-02-12):
源码只支持win32,自己增加64bit平台,就会出现各种兼容问题

楼主:
H7-TooL 上位机是否可以使用python开发实现功能

目前想实现一拖四和一拖十六脱机烧录功能,看了下开源的H7-TooL 上位机代码,感觉使用xe7开发界面很不熟悉,想自己使用pyhon实现界面开发和功能开发,

目前看了下代码好像脱机烧录是通过c++调用lua实现,那么python调用lua应该也是可以,大佬能否给个建议

网友A:
这个开源版本是可以在64bi运行的,兼容64bit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想实现一拖四和一拖十六脱机烧录功能,看了下开源的H7-TooL 上位机代码,感觉使用xe7开发界面很不熟悉 ...

可以用python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开源版本是可以在64bi运行的,兼容64bit。

不需要在 Project Options 窗口中,点击 Target Platforms增加一个64bit吗,因为默认只有一个32-bit window

楼主:
H7-TOOL上位机是否只是做一些功能选择配置,实际操作都是在单片机代码实现

我看了下pc上位机源码,我想确认下,比如脱机烧录这种,pc上位机是不是只是界面上做一些功能选择配置,然后将配置信息发给单片机代码,然后代码执行烧录功能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