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TH PHY] DM9162本地连接有,中断也能进,但是ping不通跟寄存器有关吗

楼主(2025-02-12):
这个是dm9162的原理图,请坛友帮忙看看,有没有问题;

下面是GD库里的寄存器,请问dm9162特殊寄存器那个两个要改吗?
还有,电脑单独插网线到板子,本地连接有的,速度也是100Mbps,网络中断也能进,但就是ping不通。
用的是LWIP 2.1.2

网友A:
配置没问题,唯一要注意的是那个1.8V正常输出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配置没问题,唯一要注意的是那个1.8V正常输出没

老哥,请问DM9162的特殊寄存器是不是0x11啊?PHY_SPEED_STATUS和PHY_DUPLEX与DM9162的手册上对不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哥,请问DM9162的特殊寄存器是不是0x11啊?PHY_SPEED_STATUS和PHY_DUPLEX与DM9162的手册上对不上

可以任意下载我这个帖子里面的例子DM9162驱动看下。

我们一直使用的DM9162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24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