树莓派单片机GPIO图形化配置

楼主(2025-02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  请问这个软件如何生成 uf2文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个软件如何生成 uf2文件?

他这个软件还没有具体研究如果使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个软件如何生成 uf2文件?

这个就是他们提供了一个pico固件和一个电脑上的图形化客户端,通过usb本地连接pico或者wifi远程连接picow来控制和展示io状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就是他们提供了一个pico固件和一个电脑上的图形化客户端,通过usb本地连接pico或者wifi远程连接picow ...

  谢谢以上两位的回复。
  我以为用波形编辑完以后,可以下载到开发板运行。

网友(2025-03-23):
这个做的真不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