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大佬,升级了 AppWizard V154_646 版本后产生的 wheel 控件显示字符出现异常 ?

楼主(2025-02-13):
请教下大佬,升级了一下AppWizard V154_646版本后产生的 wheel 控件显示字符出现异常 ?

表现在 使用 AppWizard V154_646仿真时显示的字符是正常的,但是产生代码下载到单片机后显示的字符就变小了

有大家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 ?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AppWizard V154_646 里面显示的字符大小符合设置预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产生代码下载到单片机里面显示的字符大小变小了

网友A:
看看这个控件有没有选中状态下字体设置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控件有没有选中状态下字体设置函数。

貌似没有找到啊, 字体字库是找到了,与设置的一致,但显示就是变小了

网友B:
可能是字体默认大小的问题,PC跟MCU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字体默认大小的问题,PC跟MCU不一样

我对过 mcu 端设置的字体大小与在 appWizard 里面配置的字体大小是一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控件有没有选中状态下字体设置函数。

大神, 有没有时间测试一下 AppWizard V154_646  这个版本里面 的 wheel 控件啊, 我目前还是没有搞定呀, 估计应该是这个版本有什么问题吧 ??

上面的图片, 左边是在 vs 里面仿真显示效果, 右边是在 appWizard 里面的效果, vs 仿真程序里面没有进行任何的关于这个控件的字体设置, 使用的是 appWizard 生成的代码直接仿真的,
AppWizard V154_646 这个版本里面仿真测试是正常的,

是不是这个   AppWizard V154_646   版本的 有问题呀 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 有没有时间测试一下 AppWizard V154_646  这个版本里面 的 wheel 控件啊, 我目前还是没 ...

有可能,后面有时间了我也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,后面有时间了我也试试。

好的, 感谢感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,后面有时间了我也试试。

大佬有没有时间测试一下 AppWizard V154_646 这个版本的 wheel 控件显示字符大小的问题呀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,后面有时间了我也试试。

大佬,

01. 我刚刚使用 AppWizard V150_644 这个版本的测试了一下,在 appWizard 里面运行wheel 符合预期, 后又在 vs2019 里面仿真显示效果也符合预期,
这个 《AppWizard V150_644》 版本的貌似没有找到单片机的驱动库文件,问一下大佬这个版本的单片机驱动库哪里可以下载呀  ???

02. 但是使用 AppWizard V154_646 这个版本测试了一下,在 appWizard 里面运行wheel 符合预期, 可又在 vs2019 里面仿真显示效果就不符合预期了,这是不是说
明这个 《AppWizard V154_646》版本的有问题呀   ??

02. 使用 015. AppWizard_V156_648 这个版本的也不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,

01. 我刚刚使用 AppWizard V150_644 这个版本的测试了一下,在 appWizard 里面运行wheel ...

1、这个版本好像没有出单片机版
2、大概率可能是bug了,看看这个控件有自定义的OwnDraw函数,自己绘制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版本好像没有出单片机版
2、大概率可能是bug了,看看这个控件有自定义的OwnDraw函数,自己绘制下

赶脚 appWizard 放出的版本比较乱的狠, (不像 guix, lvgl 那样放出来的版本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) 。

appWizard 放出来的版本 赶脚他们总是会有留一手 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赶脚 appWizard 放出的版本比较乱的狠, (不像 guix, lvgl 那样放出来的版本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) 。

...

有可能是使用姿势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使用姿势不对

网友(2025-03-25):
我联系过原厂,回复是这个版本的bug。退回到之前的版本吧

网友:
我联系过原厂,回复说是这个版本的BUG。

网友C:
原厂回复说是这个版本的bug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厂回复说是这个版本的bug

感谢告知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