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移植

楼主(2025-02-13):
如果整个系统是带os的,但是ui相关的只在一个任务处理,如果用OS0的库,那么gui_x的适配应该怎么适配?发现用的库是带os的库,在gui_delay的时候会调用到getTaskId,之后才会调用到delay,所以想换成不带os的库,但是不知道这样适配有没有问题

U32 GUI_X_GetTaskId(void)
{
    #if (GUI_OS == 1)
    return ((U32)(osThreadGetId()));
    #else
    return 0;
    #endif
}

void GUI_X_ExecIdle(void)
{
    osDelay(1);
}

GUI_TIMER_TIME GUI_X_GetTime(void)
{
    return ((GUI_TIMER_TIME)(osKernelGetTickCount()));
}

void GUI_X_Delay(int Period)
{
    osDelay((uint32_t)Period);
}

网友:
使用这个裸机的port移植文件即可

V6-500_emWin6.x实验_裸机方式移植模板.7z (5.97MB)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