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EtherCAT从站中 pdo数量以及大小存在限制么

楼主(2025-02-13):
EtherCAT从站SSC架构 代码开发中,pdo的大小有限制么?

开发环境:STM32F427,LAN9253,SSC Tool,TwinCAT3
我在从站中总共定义了4个pdo,2个TxPdo,2个RxPdo,TxPdo总大小是512字节,RxPdo总大小是512字节,这个时候通过TwinCAT3主站去online操作DO输出,发现在`void APPL_OutputMapping(UINT16 *pData)`函数中的打印存在乱序以及丢帧的情况;
但是 在把pdo的entry条目减少后,TxPdo和RxPdo的大小分别缩小到256字节后,所有的数据传输全部正常,TwinCAT3主站中online修改DO输出,在`void APPL_OutputMapping(UINT16 *pData)`函数中,也能收到相应的数据变化;
想问下论坛里是否有人遇到过相似的问题,是否有解决方案?
EtherCAT中对pdo的条目以及总大小是否存在限制呢?

网友:
帮顶,还没测试过EtherCAT从

网友A:
有的,需要修改连个配置文件中的参数,就是那个啥TxPdo和RxPdo的最大字节数,可以查一下,我忘了变量名称了

网友B:
有限制,一般主要是看主站支不支持数据包分包,总线上所有从站pdo大于1500字节就需要分包了,不过twincat肯定是支持分包的
感觉你这个现象可能是xml文件里sm2和sm3的空间分配比pdo小导致的,可以试试调整sm2和sm3的DefaultSize和StartAddres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限制,一般主要是看主站支不支持数据包分包,总线上所有从站pdo大于1500字节就需要分包了,不过twincat肯 ...

我的SM2和SM3配置如下,是SSC Tool自动生成的,然后TxPdo和RxPdo的大小分别是512字节;"StartAddress"这里这么配置有冲突么?

xml

x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的,需要修改连个配置文件中的参数,就是那个啥TxPdo和RxPdo的最大字节数,可以查一下,我忘了变量名称了

好的,我去了解下

网友(2025-03-24):
数据总大小和芯片内存有直接关系

网友C:
我一个rpdo配置60个字节可以正常传输,配置80个字节协议栈提示报错,需要修改哪里的配置吗,直接用ssc生成的xml

网友D:
我rpdo配置20个字节,接收超过32位之后就会出现0值,然后才是我输入的值,请问这个问题有遇到过吗?比如我UNIT8 的 value1-6输入的值时1,2,3,4,5,6,结果却是1,2,3,4,0,5。中间多出来一个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一个rpdo配置60个字节可以正常传输,配置80个字节协议栈提示报错,需要修改哪里的配置吗,直接用ssc生成 ...

在 eact_def.h 文件中 的 MAX_PD_INPUT_SIZE 和 MAX_PD_OUTPUT_SIZE 配置改大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rpdo配置20个字节,接收超过32位之后就会出现0值,然后才是我输入的值,请问这个问题有遇到过吗?比如我U ...

建议检查一下,协议栈里面的变量配置和配置文件中的是不是一致,以及 程序中 APPL_InputMapping 函数和 APPL_OutputMapping 写的对不对